請教 VirtualBox 安裝 Guest Additions 問題

楼主(2021-10-11):
最近試著熟悉 VirtualBox,試了一下還真的蠻好玩的,在 Windows 10 之下安裝古老作業系統 Windows XP。

設定虛擬機器、安裝 XP 都很順利,之後安裝 Guest 插件卻一直不成功,安裝到一半就卡住不動,畫面如下:

下方幾行放大:

感覺不是當掉,好像是在等甚麼?因為可以很順利把虛擬機器關掉。

安裝的主機是 P35 晶片組主機板配 E5450 CPU, 有拿到另一台較新的主機測試,
狀況也一樣,較新的主機是 H81 晶片組配 I5-4570S CPU。

後來有找到下面這個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a/pp-vincent.co.cc/vmware/virtualbox

下載他做好的 XP vdi 檔,在我的舊主機掛上去安裝 Guest 插件就很順利,可見主機是可以跑的。

但開好虛擬機器,用 XP 開機片自己從頭安裝,可以很順利把 XP 安裝完成,就是無法安裝 Guest 插件,試了很多次都一樣。
VirtualBox是從官網下載目前最新版本,也試過較舊的 5.2 版,狀況都一樣。

安裝 XP 的光碟確定是正常的,是以 微軟正版 XP SP2 再加上 SP3 做成的安裝光碟,長久以來單機都是用這片安裝。

請問大家有沒有遇過類似的問題?

网友A:
嘗試一下以下方式看看:

摘要:
Change the Graphics Controller to VBoxVGA, boot the guest, login, wait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shut it down.
Change the Graphics Controller to VBoxSVGA, boot the guest, login, wait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shut it down.
Try to install the Guest Additions again.

原始出處 https://forums.virtualbox.org/viewtopic.php?f=2&t=95334

网友B:
ysc大
1.是否它正在安裝,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2.重新製作usb安裝軟體(微軟正版 XP SP2 再加上 SP3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嘗試一下以下方式看看:

摘要:

感謝,找時間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ysc大
1.是否它正在安裝,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2.重新製作usb安裝軟體(微軟正版 XP SP2 再加上 SP3 )試試. ...

1. 一開始也是以為要較長時間安裝,放著等半小時也是一樣,若是掛上那網站做好的 XP dvi檔則很快就可以安裝完成。
2. 一開始是用實體光碟片安裝,也試過把光碟片轉成 iso 檔從硬碟安裝,結果都一樣,而且安裝插件是在安裝完成 XP 系統之後,所以跟這個應該沒關係。

感謝您的回覆~~

网友C:
直接到管網下載 guest addtion, 在 VIRTUALBOX 設定內, 掛載成虛擬光碟, 開啟虛擬機運行 guest addtion 安裝.
記得大約是這樣, 有些機器會等很久, 不行就卸掉在主機直接運行一次guest addtion 安裝, 在虛擬機再跑一次, 它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virtualbox_guest_addtion

virtualbox_guest_addtion

virtualbox_guest_addtion

virtualbox_guest_add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到管網下載 guest addtion, 在 VIRTUALBOX 設定內, 掛載成虛擬光碟, 開啟虛擬機運行 guest addtion 安 ...

找到解決方法了,就是要重新啟動在「安全模式」之下再安裝 Guest Additions,之後再回到正常啟動模式。

話說這個 Guest Additions 很重要,沒裝等於 虛擬機器 功能廢了一大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解決方法了,就是要重新啟動在「安全模式」之下再安裝 Guest Additions,之後再回到正常啟動模式。

是在win10安全模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win10安全模式嗎?

不是,是在虛擬機器裡面的 XP, Guest Additions 是針對 XP 安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