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 KP-PB12D(W) 快煮壺 不加熱維修

楼主(2021-10-12):
前言:此為站友提供,因為無店面,平常比較難收到這種小家電,故特別收下練手。

先來搞第一台。

▼馬上來看看長相,只有空機:

▼底座拆下檢查看看,看似沒問題:

▼量量本體的阻抗,這是開關 OFF 的情況:

▼這是開關 ON 的情況:

手用力壓開關時阻值會變化,基本確定開關接點異常。

▼煮水開關在水把的位置上:

▼簡單就能撬開:

▼取下開關:

▼有一個蒸氣進口,這種設計聽說是主要故障的原因:

▼分離出零組件:

▼編號是 KSD368-A

▼黑色本體取下,底下有一雙金屬片:

▼卡榫壓下抽出:

▼就可以看到接點了:

▼接點有兩組:

多一個接點就多一個接觸阻抗,壽命會更短。

▼接點經過一些處理後之後恢復正常:

這能用多久不知道。在沒有新零件也沒有辦法大動干戈的情況之下只能先這樣。

▼裝回後就能直接量到電熱線阻抗了:

▼上機測試:

好景不常,熱一下子之後馬上又跳開,然後又恢復、又跳、又恢復……就這樣一直跳來跳去。

看起來像是安全開關動作的樣子。果然沒有這麼輕鬆呀!

▼說到安全開關就要檢查到電熱裝置那邊了:

▼拆下連接座,有兩個活動觸點:

▼底下雙金屬片作過溫檢知:

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但是金屬片的位置似乎偏低。這個只要在安裝時差一點點間距就會產生巨大影響,很難調整(基本是不能調整)。

這個連接座本身也是難拆難裝……讓我思考了一下下……

▼試著加高連接座一點點:

▼連接座編號 KSD688-A

▼加裝溫度保險:

經過調整高度的連接座,基本也不能去測試到底改變了多少溫度特性。但是也不能去設想使用者會根據自己的想法去使用產品,所以必需要做好最壞的打算:空燒又碰上安全開關失效。

加裝一個一次性的溫度保險絲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不過這個保險絲如果真的動作了,這個快煮壺大概也是廢了!

▼全部完工的樣子:

重新上電測試煮水幾次……確認全部正常!

雖說如此,維修這台所用掉的工時費,已經超過這台新機的價格了。基本是:越便宜的東西反而越難修。因為一壞常常就是一整串壞,花費的時間反而對多很多出來!

現在這個世界就是……如此的可笑呀!

本案到此為止,大家辛苦了。

网友:
越便宜的東西反而越難修-->+1
回收廠的新電視比舊電視還多…

网友:
辛苦了  大大  果然是神維修{n_109:}

{n_116:}{n_116:}

网友:
謝謝大大的實例分享,
這東西小弟修過幾台,
在大陸一台(220V),
在台灣三台(110V),
有壞開關的,
也有底下盤子異常的,
氖燈不亮的,
沒多久都會再度異常,
後來都直接換新,
不加熱事小,
過熱不跳脫事大,
安全第一.

网友:
版上這幾篇維修文真是讓人降溫

之前看到就覺得這手把開關設計超雷
這篇又看到下方的安全開關設計,唔

网友A:
我在懷疑,底座那裡有個電線的接點生鏽,加大了阻抗因此發熱。
也許清乾淨,就不必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懷疑,底座那裡有個電線的接點生鏽,加大了阻抗因此發熱。
也許清乾淨,就不必墊高了。 ...

可以確定不是這個問題。

楼主:
▼空燒試機:

▼約 160℃ 跳掉:

上面 160℃,那下面大概就到 200℃ 了吧。

熱傳導需要一點時間,這是工程學上的一大難題。

這台就處理到這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懷疑,底座那裡有個電線的接點生鏽,加大了阻抗因此發熱。
也許清乾淨,就不必墊高了。 ...

經過一個晚上,思考了一下,工程講的是實事求是,既然有提出疑慮,那身為攻城最前線的猴子就有責任要來驗證這個問題。

▼重新拆開,這是我放墊片的位置。因為有近 1mm 厚,所以只放了一個。

▼在不放墊片的情況之下裝回測試,這次是連導通都不導通了。

也就是說,如果手上這個系統不放墊片的話,基本是連用都不能用。

▼拆機的時候發現它自己附的三個墊片。

正常的用法是,這個墊片是放在固定物之上、螺絲之下。不過這個墊片,我現在可以肯定的說,它是放在下方,用途不是防止滑動,而是加高用的。

▼連接器的感溫部分不是等高的,這個照片比較難以表現,實際能看到物品的話就會很清楚了。

至於說,接頭在發黑接觸不良的情況之下,難道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嗎?

接觸不良的話接觸會變大,所以在高電流的情況時會發熱,但是不會說"完全斷路"變成零,然後又"完全恢復"導通。如果說因接觸不良導至斷路的話,那之後就不會再度恢復了。

如果是說,因為接頭的金屬熱漲冷縮導至開關現象?先不管會不會有這種事發生,退一步說,這種情況會產生跳火,周邊會有黑碳,像開關的接點那個樣子一樣。所以這個假設也可以排除。

***

修這個要配合經驗,因為墊片放下面不是常規的作法,所以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這件事的話就會產生修維失敗的結果。因為這個不起眼的小零件產生決定性的關鍵。

這個連接器零件的 TB 賣家有收到用戶的評價,說發了個不能用的東西。現在也弄清楚了,極有可能是用戶的安裝問題產生的。大部分會自己買一個零件去修的大概都是第一次從事修理的 DIY 個體戶,所以常常會發生這種事。所以古聖先賢早有明訓:人要常保謙虛。說出去的話如同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的……

我修這個是第一次修,所以這個經驗的建立花了一點時間與歪路,不過一但建立起來之後以後就很快了,未來也不會再去提這事,因為這些已經變成我的「常識」了。聰明的人會吸收他人的經驗為自己所用,不必再花時間走一次以上的歪路。所以對看文是很重要,我常常在看別人的文,省下自己很多的時間。若沒有文提到的話就要自己來了。看文重要,自己來也同樣重要,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