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問烙鐵頭長時間存放方式

楼主(2021-10-12):
先說明一下

  小弟只是普通對電系有興趣的人,並不以這個為業。

  現在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久久使用一次的烙鐵,烙鐵頭總是會生鏽而且蠻嚴重的(並非吃錫的部分)

  爬過文 大家討論的部分幾乎都是在烙鐵頭尖端(吃錫的地方),而且生鏽大部分都是建議換新

  想請問一下大家,像我這種久久使用一次的有沒有甚麼長期存放建議?一個頭也是要幾百塊。

  擦針車油?防鏽油?,擦這種東西會對烙鐵頭有沒有甚麼影響?

网友:
各種油類在高溫時的特性不一,拿出使用時是否在高溫時能順利蒸發還是反而會高音溫氧化產生殘留物,是否對沾錫焊接有不良影響,尚須了解。

因此,我的建議是用塑膠夾鏈袋收存,並擠出空氣,減少與空氣接觸,以減少受潮、氧化生鏽的機率。

网友:
透明夾鏈袋 透明自黏封口袋
強調透明是因為 我曾多包了面紙   從此不在記得裡面是什麼東西...

网友:
多多使用,自然沒有這個問題。

不能常常使用,就買日制的烙鐵。耐用度好又容易保養。

goot 兩段式用到現在還是好用,還多添購3C頭。

网友A:
夾鏈袋裡噴一些WD40或恐龍191即可

网友B:
烙鐵頭的製作工藝如下:

外層的鍍鉻層破損後露出內部鍍鐵層就會生鏽,生鏽也就無法回復不要用強力刮除方式只會更為破壞鍍鉻層。
但可以用細砂紙或玻璃纖維擦來除鏽https://bbs.pigoo.com/thread-61236-1-1.html
用密封或上油來保存防止繼續氧化也是可以的,唯上油後第一次加熱工作時會有油煙比較不妥。

最好的方式是防止長時間高溫破壞烙鐵頭的電鍍層,方法有幾種:
一、使用恆溫的烙鐵手柄或主機。
二、烙鐵要有休眠機制,利用手柄中的震動開關或烙鐵架上的微動開關將休眠溫度降到 200 度上下。
三、烙鐵頭加熱焊接時噴氮氣以阻絕氧氣造成氧化,這是自動焊接產線上常用的機制。

當然的現在陸製的烙鐵頭極為便宜也不會太不耐用,有生鏽或不好焊就丟棄不用,這也是一種辦法!

网友C:
右邊那3個烙鐵頭看起來是瓦斯烙鐵的,瓦斯烙鐵的溫度極高,不注意常常燒紅,或許是這個原因造成。
左邊第2支烙鐵是什麼牌子我看不出來,或許也是高溫破壞造成。

怎麼除銹的方法很多?影響最少的是那一種我不清楚,不過讓我想到一件事,兩年前吧!我有一次去一位朋友那裡,他的工廠在在更換一台工具機,舊的工具機移到工廠外整修,來整修的人是用一台雷射光的除銹,又快又漂亮那個畫面令我嘆為觀止,被雷射光照到的地方不管大小銹斑都一次除掉,看起來也沒有傷到表面。

回到正題,銹斑不除會越來越嚴重,所以我認為還是要先除掉它,我認為上油也不是不行,還記得我在當新兵時,教育班長告訴我們這群菜烏︰

擦槍要擦的看的到油但是模不到油.........。

下部隊就到馬祖去了,那個地方海風很大,空氣中都有大量鹽份,阿兵哥不用班長叮嚀,幾乎每天都會擦槍.........,是的,或許這就是解決烙鐵頭不經常用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烙鐵頭的製作工藝如下:

說到氮氣烙鐵就想到這台JAPAN UNIX UNICON107F,好像失縱很久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200-1-1.html

网友:
塑膠夾鏈袋收存+1

電子零件也可以通通放在夾鏈袋收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夾鏈袋裡噴一些WD40或恐龍191即可

WD40有介面活性劑恐怕會銹的更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到氮氣烙鐵就想到這台JAPAN UNIX UNICON107F,好像失縱很久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1200- ...

日本有許多供應職人用的專業工具工廠,不必靠出口外銷只靠自己國內市場的份額就能夠生存下來,這廠家就是其一外國人很難接觸到也很難了解其產品的優劣之處。

台灣的市場太小又多年前有許多電子加工業遷移到內陸去,這種專業需求的工具以台灣人的智慧不會做不出來,只是沒人要買與願不願意花多一點的錢去買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WD40有介面活性劑恐怕會銹的更厲害

只要沒生鏽,這樣做到目前全合乎需求,最正確的是用防鏽油(有一點椰子 油的香味)我做剪刀,一次請人代工,要做很多,之後再慢慢加工包裝,白身的或包裝前。全要用防鏽油,因為考慮有的客戶,批回去不一定馬上賣完,才不會出包,產生困擾。可是一大桶,常常偷懶,就隨手恐龍1??噴,沒出包過。

另外還有一個經驗給大家參考;常常開開關關的鋁門,多少會跑進沙子,風大的地方,滑輪用不了多久,可用上述兩種噴劑,外部塗點黃油減少風沙進入,以前一二年換一次,這樣處理後,至少十多年了,目前頭好壯壯。

介面活性劑只是要讓不同的材質融合,此產品的目的是讓防鏽劑與金屬親合,不殘留空氣,增強效果,應沒更容易生鏽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邊那3個烙鐵頭看起來是瓦斯烙鐵的,瓦斯烙鐵的溫度極高,不注意常常燒紅,或許是這個原因造成。
左邊第2 ...

左邊兩隻是 TS-100用的烙鐵頭,右邊3隻是iroda PRO-120 用的瓦斯烙鐵。

按照以上前輩的建議,我覺得對我來說上油還是最方便的,因為上薄油之後再使用我猜應該也是一點點油煙而已。

至於用甚麼油,就要再研究一下了!謝謝各位前輩的建議!

楼主:
我在查烙鐵資料的時候突然想到,一般在使用烙鐵時普遍使用濕海綿或者鋼絲球

會生鏽這麼嚴重的原因,會不會是因為我是使用時長時間以來都是使用濕海綿導致容易生鏽?

另外想補問一個,使用鋼絲球跟濕海綿的差異性!

以前上學時是使用濕海綿,原因是說要適度降低烙鐵頭溫度(小時候實習課都是最便宜的那種40W烙鐵)

現在用的比較高級的溫控烙鐵,所以是不是可以改用鋼絲球還減低生鏽的程度?

以上,歡迎大家討論海濕海綿與鋼絲球的相關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