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拆背光板的問題

楼主(2021-10-12):
請問一下各位大如何把液晶那片安全卸下
小弟手殘 目前已列開 請問是不是就只能丟了

网友:
液晶面板破裂 等同報廢了
如果只破邊邊一些 那漏溢不嚴重的話 就看你的接受度了

拆液晶面板工具 請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0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