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ZER LUIGI 磨豆機不轉動

楼主(2021-10-13):
朋友家的高級磨豆機,去他家喝那麼多次咖啡,總該是要還的
症狀是電源燈有亮,但是完全不動作

銘牌一張,吃220v的電

內部接線圖,燈有亮是因為開關開了220v進來就直接進燈泡,所以燈有亮只能說明開關正常

馬達總共六條線

電容量測8U稍微少一點但是沒有差很多

其中三條自己接在端子上直接連在一起
剩下三條粉紅 白 黃
粉紅+白→給電容
黃+白→給220v電進來

黃白有阻值約15歐,如果是類似一般電風扇溫度保險絲斷掉,應該會沒有阻值嗎?

网友A:
報告,
以小弟用便宜小飛馬跟小飛鷹的經驗,
燒保險絲的話直接拆刀盤,
把裏面的豆子清掉再換保險絲就完事了,
這種義式等級的機器小弟沒用過,

報告完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報告,
以小弟用便宜小飛馬跟小飛鷹的經驗,
燒保險絲的話直接拆刀盤,

我目前從正面用手轉,是可以輕鬆轉動的,所以應該沒有卡豆子....
目前我朋友也是用小飛馬撐著~~
希望能順利幫上忙,這台送修可能不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從正面用手轉,是可以輕鬆轉動的,所以應該沒有卡豆子....
目前我朋友也是用小飛馬撐著~~
希望能順 ...

可能安全開關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安全開關問題.

請問安全開關是在哪邊呢?馬達裡面嗎?
目前接線端子盤那邊沒有看到其它的線路可查了
陷入瓶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安全開關是在哪邊呢?馬達裡面嗎?
目前接線端子盤那邊沒有看到其它的線路可查了
陷入瓶頸 ...

在網路上有看到電容故障案例,
是否拿個啟動電容換換看.

安全開關是用猜的??

网友C:
量電壓吧  猜到何時

交流電(流) 真進了馬達線圈  哪怕不轉  也會哼幾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從正面用手轉,是可以輕鬆轉動的,所以應該沒有卡豆子....
目前我朋友也是用小飛馬撐著~~
希望能順 ...

別的型號,
事主換電容完事,
供參考
https://m.gafei.com/views-34665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電壓吧  猜到何時

交流電(流) 真進了馬達線圈  哪怕不轉  也會哼幾聲

果然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我一直覺得氖燈直接並聯在220v上,所以燈亮 電有進來
後來發現雖然有電,但是沒有220v
原來兇手就是它

重新剪掉壓接

又可以來一杯了,完修 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別的型號,
事主換電容完事,
供參考

一開始我也懷疑電容,8u量出來還有7.57u

換了沒有起色,不過畢竟容值少了些,還是換一顆上去
手邊只有這種方形的電容,8u 耐壓450V
不曉得這種方形的電容跟圓形的電容用途差在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我一直覺得氖燈直接並聯在220v上,所以燈亮 電有進來
後來發現雖然有電,但是 ...

請問,那是插頭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我一直覺得氖燈直接並聯在220v上,所以燈亮 電有進來
後來發現雖然有電,但是 ...

讚喔,
又可以蹭咖啡喝了,
跟昨天我看YT鄂東老男孩修蒸包子機一樣,
一陣操作猛如虎,
結果是無融絲開關一路不導通.

网友:
那是插頭,
台灣常用在220V冷氣上,
防誤插220V電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高手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我一直覺得氖燈直接並聯在220v上,所以燈亮 電有進來
後來發現雖然有電,但是 ...

主電源插頭 或 主電源插座 電線用壓接端子 都要用O型的 不要用Y型的 以免脫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電源插頭 或 主電源插座 電線用壓接端子 都要用O型的 不要用Y型的 以免脫落  ...

不過像是家裡NFB,3.5 5.5絞線壓接,怎麼依稀印象以前老師說接地用O型,其餘用Y型?年代有點久遠忘光光了

网友:
我是夾完端子還會再加錫,用力拉也掉不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這種方形的電容跟圓形的電容用途差在哪?

  方形: 作用是控制單相電動機的啟動和運轉, 也可對電動機調速; 工作電壓一般為 360V; 適合較小功率設備; ABS 塑料殼.

  筒形: 作用是通常維持電動機的正常運作; 工作電壓一般為 450V; 適合較大功率設備; 灌注石蠟和植物油的混合物; 阻燃塑料或金屬鋁殼.

  至於換成方形妥否, 待哪天朋友通知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像是家裡NFB,3.5 5.5絞線壓接,怎麼依稀印象以前老師說接地用O型,其餘用Y型?年代有點久遠忘光光了 ...

家裡的NFB端子用Y型還好 O型比較不好施作 所以大都是用Y型端子
因NFB的電線沒事沒人會去拉拔 所以不會脫落

電線插頭跟延長線的插座 可就不同了 因有在移動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Y型端子螺絲萬一鬆脫 那就.........自己想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過像是家裡NFB,3.5 5.5絞線壓接,怎麼依稀印象以前老師說接地用O型,其餘用Y型?年代有點久遠忘光光了 ...

老師教的是依電工法規, 亦即接地是最後一道保險, 不能有脫落失效的風險, 所以用O型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