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吹風機 EH-NA97 無熱風維修

楼主(2021-10-13):
說到這系列,其實是有個很長的故事可以講……

▼這台從今年夏天最熱的時候就躺在我桌子上了。那時正當冷氣修到昏天暗地,怎麼會有空檔能來弄這小玩具呢?所以就一直拖到現在了。

▼結果一打開讓我傻眼了:

▼溫度開關的接點全部燒光了!這也太嚴重了吧!

典型操勞過度的案例。

又加上使用台灣 110V 的電壓,溫度容易過高。

問題在於,這個位置要我怎麼去換它呢?

▼先想辦法拆下來:

這要不是因為沒有整組料件,我是真的不太想去動這個位置的東西。

▼皇天不負苦心人!

瑞士工匠連細小的鐘錶都能用手工製造維修了,這點事我沒有理由辦不到吧!

想想第一顆真空管,第一顆二極體,第一顆電晶體是怎麼用人手做出來的?那這種等級的就完全不是事了!

有道是,腿是給你跑路用的、手是給你抓痒痒用的……

▼壞的拆下後就裝個好的回去:

▼簡單固定就好:

彈簧墊片是一定要的。

▼這樣熱風就出來了!

照片裡跑的是半功率,這個藍色的小功率錶對於這種半波或截波的電流沒辦法顯示正確的 PF 值。上游的台式功率錶顯示出 PF 只有 0.36 而已。

▼吹完熱風改吹冷風:

總算是了結一件長久以來的負擔了!

當我在處理這台吹風機的同時,門口又多了兩台待修件……

网友:
國際EH-NAxx這系列的設計,只有在SET檔馬達是用半波整流+細電阻發熱絲的阻值降低轉速,DRY 跟 TUBRO檔馬達轉速則純靠細電阻發熱絲的阻值大小來決定(所以冷風檔也會有微溫),而主溫度則是靠控制TRAIC的導通角度來決定(所以多種控制模式)
再則用的是DC馬達,所以在馬達端還有個小的橋式整流

网友A:
我也修過一樣的問題,溫度開關也是用小螺絲固定,馬達碳刷消耗完了,馬達也得換了,殼又難拆,要長髮飄逸真的是吹風機殺手,難怪有的髮廊要用交流馬達吹風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過一樣的問題,溫度開關也是用小螺絲固定,馬達碳刷消耗完了,馬達也得換了,殼又難拆,要長髮飄逸真 ...

日本帶回來的機子,馬達會損壞的更快,原因從我上樓所述即可推敲

网友:
超棒的維修 我修过2次 光是拆就花天的時间
我的是燒128 度的溫度保險絲

网友:
最難修的還是中間的147度溫度保險ˋ絲..
好多客人沒發現馬達壞了還一直開機最後燒掉
溫度開關和馬達都修了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