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剛到手的五千,想買個雲端硬碟系統

楼主(2021-10-14):
科技進步,一切講究線上與雲端,三哥屬於勉強跟上科技的中古貨,至今仍然只有谷哥贈送的雲端系統,只是已經有百度雲端的經驗,至今仍然不敢上傳檔案,說起百度,其實也只有網路找到的一些音樂,損失也沒多少。。。

想請教有架雲端硬碟大大的經驗,要花多少的預算,要什麼樣的設備,以後需要什麼樣的維修,能否將經驗說出來分享給有需要的痞友,感謝您的熱心分享。

网友:
WD  的 My Cloud, 收到推送上星期才更新 OS 5

My cloud

My cloud

网友A:
我從來沒拿到過.......

网友B:
找台不用的舊電腦, 就可以整理成NAS來使用!

https://xpenology.com/for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台不用的舊電腦, 就可以整理成NAS來使用!

https://xpenology.com/forum/

舊電腦是很多台,牛大提供的網站是英文的,有看沒有懂……
我在問問我家小子看看,啥時可以回來幫幫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從來沒拿到過.......

您不去領?還是沒差這五千?
五千對我這沒賺錢的已經很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不去領?還是沒差這五千?
五千對我這沒賺錢的已經很好了。

ㄚ三哥不了解我的苦處,我的確沒有去領,但是有人會幫我領,5000元很好用啊!只是別說進我口袋了,我連影子都沒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不了解我的苦處,我的確沒有去領,但是有人會幫我領,5000元很好用啊!只是別說進我口袋了,我連影 ...

我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舊電腦是很多台,牛大提供的網站是英文的,有看沒有懂……
我在問問我家小子看看,啥時可以回來幫幫我。 ...

網路上查一下 "黑群" 就可以找到教程了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台不用的舊電腦, 就可以整理成NAS來使用!

https://xpenology.com/forum/

我實驗室目前是用舊電腦當NAS
但這樣很耗電又必須開冷氣降溫
如果在家裡這樣做划不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實驗室目前是用舊電腦當NAS
但這樣很耗電又必須開冷氣降溫
如果在家裡這樣做划不來 ...

有實際量測過電腦使用時的功率嗎??
使用500W的電源供應器, 也不代表電腦跑起來是吃500W喔!

如果是使用Intel的CPU, 正常來說, 都會有降頻功能, CPU並不是一直跑最高效能的..
另外, 使用內建顥示卡, 移除不需要的外插卡..
電腦不見得有想像中那麼的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實際量測過電腦使用時的功率嗎??
使用500W的電源供應器, 也不代表電腦跑起來是吃500W喔!

剛剛稍為看了一下,它的說明CPU是七代以上的,我最高的是四代。
這樣跑起來會很慢嗎?

网友D:
這個比較簡單,而且是4BAY,也能架站自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稍為看了一下,它的說明CPU是七代以上的,我最高的是四代。
這樣跑起來會很慢嗎? ...

主要是和系統有關! (EFI/非EFI BIOS)
舊版的(非EFI BIOS)可以用Core 2 Duo CPU跑!

如果只是檔案存取, 速度上是都還可以!
因為... 大部份的NAS用的是低階x86(Atom) CPU和ARM 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和系統有關! (EFI/非EFI BIOS)
舊版的(非EFI BIOS)可以用Core 2 Duo CPU跑!

明天搞一台電腦,照本宣科來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比較簡單,而且是4BAY,也能架站自用

網拍帳號我只有奇摩購物中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拍帳號我只有奇摩購物中心的。

遠端是要錢的,不要看到雲端就想要,你有經常外出存取資料嗎,你有想過系統相容性.....,這個相當架站(檔案/網站/郵件/程式......伺服器),不是5000就能解。

如是內部有網路設備倒是不貴。

簡單點外接USB磁碟陣列(2BAY,就算設定失敗或跑掉仍可當行動碟),依WIN內部網路設定開放特定位址(設定權限存取目錄)。
如果覺得用主機太耗電或開關繁瑣,不會有移機問題。

同上現今常用WIFI分享器(路由器)幾乎是24小時常開,有的基本配備(如D家$500以下)就有內建USB外接功能,配合外接USB磁碟陣列,須另行供電(網路出狀況又可當移動碟),依該設備設定啟用USB(相當NAS),無線有線都可依設定權限存取。
運氣好的話進階,還可經由第三方存取資料(同雲端也是有風險,好處依樣IP/密碼/軟硬體設定失敗或跑掉..當練功等,仍可當最基本行動外接磁碟陣列碟使用)。

這個算組合技,可摸索內外網路不易碰觸軟硬體,設備又可保持原始軟硬體功能。
很好玩,加WIFI監視器,立馬存檔監控主機.....不用怕 只要記得隱私

网友:
看需求,如果是出門在外要存取檔案,就需要NSA+高速外網,如果只是單純存放/讀取檔案,則外接硬碟盒即可。

NAS貴在硬碟,還需要高速外網,相應電腦上也需要高速網卡,網路線可能還要重拉,五千元有點困難,不過具體還是要看使用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