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各位前輩此顆IC型號,附IC圖片
關閉

楼主(2021-10-14):
Acer Travel Mate B113M   Intel-i5筆電,與電視HDMI Port連接撥放影片
接AC電源充電,充到掛了(沒過電),拆機測試,IC發燙後,電源供應器燈號
沒亮,AC電源器移除後電源供應器燈號正常研判應是電源短路,NB主機板
19V電源輸入旁此顆IC發燙查無此顆IC序號,對岸掏寶也找不到,請問站
上大大是否可以幫忙告知此顆IC型號,感謝!

网友:
圖片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在圖左上出現檔名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网友:
PQ9=SIS412DN-T1-G3_POWERPAK8-5

网友:
各位會員,一個論壇要維持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的,當你看到不符規定的發文時,我希望大家第一時間是請他更正,而不是回覆他的問題,這樣一段時間之後大家就自然養成習慣符合版規的發帖。

我不只講過一次例子,有的家庭進門是要脫鞋子的,有的家庭就不用脫鞋,直接把鞋子穿進去,這沒有誰對誰錯。
例如你家就是直接穿鞋進去的,有一天你要去朋友家,但是你的朋友家是要脫鞋子進門的,你會穿鞋子進去朋友家嗎?

我不希望看到一篇發帖變成文字全部集中在上面,圖片全部集中在下面的樣子,看起來很痛苦。
像這一帖是只有一張圖片,那文字集中在上半部,圖片集中在下半部當然看不出什麼問題,但是有5張或10張圖片呢?到底那幾行文字要對應那一張圖片就要看的很辛苦不是嗎?
1張圖片都不按規定貼圖,你覺得比較多張就會按規定貼圖嗎?一樣不會!
如果違規發帖也能得到別人回覆,那他以後還是會這樣違規,反正有人會回覆。

謝謝lazy104 常常幫忙勸導違規的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