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尚朋堂微電腦黑晶爐 SR-252T

楼主(2021-10-15):
能開機,但使用約40秒左右自動關機,須等3~5分鐘後才能再開機,如此不斷循環
已換過新的2根加熱管及2個MKP
懷疑是溫控開關(ksd301-p)的問題,把溫控開關遠離熱源,情況仍舊一樣,去摸溫控開關,竟然會燙傷人
問題一:溫控開關已遠離熱源,為何還會這麼燙?
問題二:換掉溫控開關就能完修了嗎?

銘牌

機器外觀

內部全貌

電路版

溫控開關

网友:
溫控開關可能故障了,
如果超過75度應該會斷路,
兩端接點處看有無氧化.

网友:
端子氧化了~
就會產生阻抗~
電流高就會發熱~

換新的開關後最好端子重做~
一定要插緊~不能鬆鬆~

网友:
聽起來像溫控本身阻抗大導致發熱自己就跳脫了..

网友A:
不要光是猜  電表拿起來  對懷疑的地方  實作量起見真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光是猜  電表拿起來  對懷疑的地方  實作量起見真章

弱弱的問,請問是量溫控開關通電後的阻抗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問,請問是量溫控開關通電後的阻抗嗎?

對!!  [通電後] 一詞容易誤解   不插電 量溫控開關 導通的直流電阻值

細心的話 紅色線的端子 -- 溫控開關兩端-- 紅色線的端子
各接觸端點與段落的電阻值  量完再細想歸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問,請問是量溫控開關通電後的阻抗嗎?

在通電期間 最好不要用電表量溫控開關阻抗
通電時是交流電直通 量阻抗要切換到歐姆檔 萬一溫控開關開路的話 交流電會直接流入電表使之損壞

通電時我用電表量測溫控開關好壞 我是用交流電壓檔位 去量溫控開關兩端有無電壓 很高的電壓產生 代表溫控開關已跳離或損壞 有低電壓產生代表溫控開關有阻值造成接觸不良或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光是猜  電表拿起來  對懷疑的地方  實作量起見真章

之前傻傻的量蜂鳴檔有導通,以為OK!剛剛拿電表量了阻抗,發現有7歐姆,看來要換掉溫控開關(待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傻傻的量蜂鳴檔有導通,以為OK!剛剛拿電表量了阻抗,發現有7歐姆,看來要換掉溫控開關(待料中) ...

對 ~  大家都是在教訓中  磕磕碰碰中爬上來
不思考的  就要繼續沉淪

楼主:
昨天溫控開關換好,趁著假日又是立冬煮了酸菜火鍋吃,用了一小時多OK!已完修!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