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痞酷網設定成白名單

楼主(2021-10-15):
請問各位大大~如何將..將痞酷網設定為白名單.謝謝!

网友A:
你的標題就寫如何設定......,這樣沒人看的懂,標題我幫你改好了,以後請標示清楚。

瀏覽器我是用Chrome,擋ㄍㄨㄤˇ ㄍㄠˋ  的軟體我是裝AdBlock,請依下方設定︰

▼請移動滑鼠到下圖游標所指的AdBlock 紅色圖示位置用滑鼠右鍵 點選,它會往下出現功能列,請用滑鼠左鍵按選項。

▼這時會跑出下方畫面,請移動滑鼠到左邊游標所指的自訂並點選。

▼請點選下圖游標所指位置。

▼在依下圖長條空格內填入https://bbs.pigoo.com,然後按空格右下方的確定。

▼這時下方的空白大方格內就會出現下圖。

這樣就成功了,按F5 鍵重新載入Chrome 看看第一張照片游標指的圖示是不是變綠色了?是的話就是成功了。

网友:
的確是講得不清不楚

以CHROME為例,AD BLOCK這個WISH大有說了
我個人用的是uBlock Origin

在圖示上按滑鼠左鍵就會跳出這清單
點藍色圖形就會把當前瀏覽的網站加入信任清單

至於按錯了要刪除,就進這擴充功能選項裡
把信任清單這網址拿掉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標題就寫如何設定......,這樣沒人看的懂,標題我幫你改好了,以後請標示清楚。

瀏覽器我是用Chrome, ...

好像沒有想像中容易ㄟ.....

网友:
AdBlock要設白名單不是點兩下滑鼠就可以嗎?

1.圖示按滑鼠左鍵

2.點選一律採用

我都是這樣設定,兩秒就完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