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沒牌的32”液晶電視_畫面重疊求助

楼主(2021-10-15):
朋友贈予研究,32”沒牌的一台3千7有找,使用約二百小時,感覺像玩具一樣!
開機就疊影,故障畫面見 (圖二),
內部就多合一主板,量測電壓正常,第一次看到沒T-con 的

不會就來問:這是主板,還是面板的問題?
T-con是整合在(圖4 )裡,如何檢測?

請多指教,謝謝!

网友:
排線+接口  清潔  試看看

网友A(2021-11-14):
這種找一下線路 有沒有ckv的標誌 用遮的也許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找一下線路 有沒有ckv的標誌 用遮的也許有用

邏輯都整合在裡面了,請問遮那裡?

网友:
面板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