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55C 畫面下半不正常

楼主(2021-10-16):
型號是JVC的55C
電源版
主機板
邏輯版

目前狀況是 螢幕下半部畫面不正常

拔掉單邊到刀板/邊版的排線問題依舊
左邊右邊都還是下半部會有以上畫面的問題
也把螢幕拆起來看過 這螢幕也沒有所謂的Y軸的IC
是螢幕內部燒壞還是換邏輯版會好呢?

另外畫面不是抖動 而是下半有點拖影? 還是卡住的感覺

网友:
換邏輯版會好 的機會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022-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997-1-1.html
參考參考 ...

感謝回覆
不過我知道的這種都是所謂的抖動 跳動 疊影
且拔掉一邊後通常有一邊會是好的

但我的情形是他其實不是抖動
是差不多剛好一半的畫面一開機就是呈現上面的樣子
然後畫面不會抖動感
拔掉任何一邊也都是相同的故障
所以我才會猜是邏輯版問題

网友:
不用亂猜了  是面板不良  這問題也沒救啦 只能判死了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台一樣的問題...直接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