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ZENER的穩壓值是多少?

楼主(2021-10-17):
此顆元件是在1對4的電子安定器(圖一.)上的ZENER(ZD4),因不知印刷字樣代表值是多少,請各位先進指點一下:

圖一.(U2元件為IR2153)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可能字樣)

補充內容 (2021-10-18 10:12 AM):
謝謝lazy104大的猜測,小弟更換15V的zener後,1對4的電子安定器順利啟動點燈

网友A:
最好給個背面銅箔圖, 比較好知道其走線

單純猜測
1. 由照片3有15字樣
2. 從ZD4就在U2-pin1旁, 可能是做為輸入電壓保護; 從IR2153的規格書知其Pin1 vcc=Vclamp=15.6V
所以可能就是1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給個背面銅箔圖, 比較好知道其走線

單純猜測

補上背面部分銅箔圖:

网友:
瑞萨穩壓管0.5W規格書

83.34 KB, 下載次數: 7

穩壓0.5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