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比雅久jbubu顯示電瓶問題

楼主(2021-10-17):
昨天車子發不起來,液晶顯示電瓶以為是電瓶沒電
結果買顆新電瓶更換後,殘念,還是發不起來
請問有人遇過這種狀況嗎?
Screenshot_20211017-152930_Video  Screenshot_20211017-152901_Video

网友A:
車發不動
1. 電池
2. 起動器
  起動器上有一個起動咬合(向前推)齒輪
  如果咬不住或磨損也會有問題
  以前壞過---齒輪動作時好時壞---只能換"洗魯摸打"整組
3. (起動)繼電器
  接點氧化不良...等等

大概就這三項,特殊一點"線材"壞掉/破損(老鼠咬斷?)....

另外,畫面看不清,偏光片要去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車發不動
1. 電池
2. 起動器

啟動時馬達很有力,但是第二張圖螢幕會顯示電瓶是哪裡異常呢

网友:
電瓶的符號,原本還未發動前會滅掉嗎?

我這台是不會,要等到發動後才會消掉

影片無法上傳,借用網路的

网友B:
發動時轉速表有沒有反應?

网友B:
電瓶燈會亮大多是電瓶電壓低於設定值或發電機電壓低於電瓶電壓,沒意外的話換掉起動盤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啟動時馬達很有力,但是第二張圖螢幕會顯示電瓶是哪裡異常呢

車子如果已經發動了...
發電機 一般會有14V輸出左右(13.5V以上)
電瓶圖案會消失,表示電力沒問題

以你說的第二張圖
有電瓶圖案 且顯示11V
1. 未發動...
  這很正常(電瓶圖案會亮起),但11V有點低就是了...
註: 你又說你換電池?? 聽起來,不知那裏怪怪的(也許你有你的故事,參考下文故事)...

2. 已發動...
  2a. 發電機,有無問題
  2b. (發電機)保險絲...
  說一個故事,N年前有個朋友,他開汽車,有一天,說他車的電瓶沒電,他想電瓶也用二三年,也該換了...
  就去換了新電瓶,但還是覺不安心,本來要開車(從台北)到台中玩,但不放心,怕車子有狀況...
  那天找了我跟他在台北逛逛...電瓶剛換完第三天,結果(周五)下午五點...車子突然熄火(沒動力),
  滑行停在路邊,連絡修車廠,叫了拖吊,客服回電,車子已經拖回修車廠,但技師都下班了...
  只能等(下周一)上班看問題...周三的時候,我問車修了沒? 結果給我看一個單據...
  讓我差點跌倒.... 費用的單子上,有好幾條...有拖吊費,工時費,.....
  其中有一條 保險絲(材料費) 10元
  原來是車子上的發電機 保險絲 燒斷,所以他換新電瓶,就一直用電瓶的電,一直到熄火那一刻...

  不過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一來是車子沒有大問題,二來沒有出遠門又周五晚上,可能要大失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車子如果已經發動了...
發電機 一般會有14V輸出左右(13.5V以上)
電瓶圖案會消失,表示電力沒問題

我的故事是這樣的
某天發動車子,啟動馬達很有力的聲音,但始終發不起來,出現右上角電瓶,檢查電瓶使用1年半了,就想說可能電池快掛了,隔天買了一顆GS的(想說比較好),換上後電壓12.9非常好,但是按下啟動仍然只有很強的啟動馬達聲,還是發不起來,還有拆開火星塞檢查,有點濕濕的油氣,按啟動時電壓就會掉到11.多伏特。
故事大概就是這樣,想不出哪裡會吃那麼多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瓶燈會亮大多是電瓶電壓低於設定值或發電機電壓低於電瓶電壓,沒意外的話換掉起動盤就好了 ...

我沒切到轉速,我在把液晶切到轉速那篇試試在回報

因為電瓶是換新的還有先充過電,所以電壓都在12.9左右,按啟動時會降到11左右,不過停止後很快又回到12.3-12.6左右。
聽你一說,我想起之前有台jog的也是啟動盤不順,有時很不好發,用踩的也是不好發,後來換新的啟動盤就好了

不過起動盤會影響電瓶顯示電壓低而發不起來嗎?

网友C:
拆火星塞搭鐵或高壓線直接搭鐵看有無跳火...

剩下的請交店家職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沒切到轉速,我在把液晶切到轉速那篇試試在回報

因為電瓶是換新的還有先充過電,所以電壓都在12.9左右 ...

Jbubu我騎過三台,
過完電門未啟動正常電壓在12.4V左右,
早期的是用七號電池,
後期有自動熄火功能的是十號電池,
你那液晶老化的程度,
應該是2012年前後七號電瓶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Jbubu我騎過三台,
過完電門未啟動正常電壓在12.4V左右,
早期的是用七號電池,

是的,換新電池12.9但按啟動仍然會降到11.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火星塞搭鐵或高壓線直接搭鐵看有無跳火...

剩下的請交店家職人

噴射車可以搭車台跳火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噴射車可以搭車台跳火嗎

用火星塞 的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換新電池12.9但按啟動仍然會降到11.多

什麼車啟動都會降壓,
記得啟動電流好像要70~80A,
那是正常的,
之前拿可調電供(12V/6A)接啟動馬達,
馬上就跳保護了.
對了,你有叫故障碼出來看嗎?

這兒有資料,
https://www.shinyrover.com/shinyrover/?p=788

LCD的話拿徧光太陽眼鏡看有沒有辨法暫時破解.

啟動電流下面有資料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37773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動時轉速表有沒有反應?

發動時切到轉速看是900-1000多轉速,請問這樣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火星塞 的就可以

就是可以跟化油車一樣,高壓線塞火星塞跳車台嗎?
之前有聽說這樣會傷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麼車啟動都會降壓,
記得啟動電流好像要70~80A,
那是正常的,

我看故障碼篇是顯示 《EMS  OK》,所以應該是屬於正常嗎?
現在我比較疑惑的是新電瓶怎麼會顯示電瓶出來,那不是電壓過低才會顯示嗎?電是不是被哪個元件吃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可以跟化油車一樣,高壓線塞火星塞跳車台嗎?
之前有聽說這樣會傷電腦 ...

那算了  我也怕你傷電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故障碼篇是顯示 《EMS  OK》,所以應該是屬於正常嗎?
現在我比較疑惑的是新電瓶怎麼會顯示電瓶出來 ...

忘了一件最基本的事,
你要不要先去檢查一下車廂裏的防盜開關,
我只知道亮的是電瓶燈,
先不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算了  我也怕你傷電腦

我也很想像化油車檢查跳火,可是又會擔心
想請問那會不會只是車業用出來的《傳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一件最基本的事,
你要不要先去檢查一下車廂裏的防盜開關,
我只知道亮的是電瓶燈,

嗯,這點最早有測試過了,防盜那邊是正常的,我有切換過,儀錶那邊會有一個像電線的圖案跑出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像化油車檢查跳火,可是又會擔心
想請問那會不會只是車業用出來的《傳說》呢 ...

這是危險動作  是我失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這點最早有測試過了,防盜那邊是正常的,我有切換過,儀錶那邊會有一個像電線的圖案跑出來 ...

那還是回原插電腦保險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危險動作  是我失言

請問一下,噴射車真的不能測試跳火嗎

网友:
發動三原則
1.電(電池 考爾 高壓線圈) 2.油(汽油 幫浦 ) 3.電腦 (CDI)
如果都檢查過 那就是其他問題了
因為你只說發不起來 ,基本上這包含很多問題 ,再一起的結果
並不是單一問題, 必須要檢測才知問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切到轉速,我在把液晶切到轉速那篇試試在回報

因為電瓶是換新的還有先充過電,所以電壓都在12.9左右 ...

如果啟動盤不能咬合曲軸,曲軸不轉發電機沒輸出,電壓當然會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啟動盤不能咬合曲軸,曲軸不轉發電機沒輸出,電壓當然會降

如果按啟動電盤風扇有轉動,是否就是啟動盤有咬合到曲軸
jbubu的啟動盤好像是油式的對嗎?
是不是要拆到電盤內仁跟一邊的鋁蓋本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啟動電盤風扇有轉動,是否就是啟動盤有咬合到曲軸
jbubu的啟動盤好像是油式的對嗎?
是不是要拆到 ...

由您的敘述,起動盤應該是好的,看來罪魁第一名應該是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您的敘述,起動盤應該是好的,看來罪魁第一名應該是點火

是啊,我一直懷疑是電的問題比較高
因為發動完,馬上拆火星塞有點濕,好像沒火燒過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真的是非常討厭噴射車,都不能像化油車可以大膽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一直懷疑是電的問題比較高
因為發動完,馬上拆火星塞有點濕,好像沒火燒過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真的 ...

您的火星塞帽要不要檢查一下,高壓線接頭有無髒污斷裂,火星塞帽搖動有無怪聲

网友: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1808-1-3.html

小弟遇過上面連結那個黃銅螺絲鬆掉導致不點火

楼主:
等了跳火量規測試正常很漂亮
經過幾次充電跟發動終於啓動了
結果應該是家人騎到油量過低吸到空氣了
擺了大烏龍,噴射車千萬別騎到太底,不然很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