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維修 求助

楼主(2021-10-17):
故障描述:
現狀完全無法開機,故障的前幾天,有正常亮電源紅燈,無法以遙控器開機,只能拔插頭重插幾次,電視就會亮藍燈開機,但是一開始電視會自己重開機(開機螢幕AOC)幾次後,才能進入正常狀態逐漸出現影像,遙控器也才能控制,熱機後使用操作就一切正常。
情況持續約2天後,拔插頭重插的次數會越來越多次,甚至要等幾分鐘,好不容易才能進入正常狀態逐漸出現影像,遙控器也才能控制,熱機後使用操作就正常。
最後無法開機,電源紅燈也不亮了,拔插頭重插也沒用了。

拆機測量:
電源紅燈不亮,電源板有過電。
電源板通電,量CN902腳位,5V(2,3)只剩3.11V,腳位+12V(10,11)、+24V(5,6)無輸出。
將電源板CN902連接主板CN701排線拔除,無載情況下,量CN902的5V(2,3),電壓5.20V。
將CN902的5V(2,3)以電阻連接至PS_ON(4)及ON/OFF(13),送電量+12V(10,11)及+24V(5,6)有正常輸出,面板有點亮。
初步判定電源板輸出正常,應該是主板的問題,主板沒有明顯燒毀、電容膨脹等情況,進階檢測非本科專業,維修能力不足,無法判斷主板線路及零件故障點,故求助專業先進高手指點。感謝!!

附上網路 下載的AOC+LE32D5210-65 維修手冊,內有完整線路圖。
AOC LE32D5210-65 維修手冊.pdf (2.42 MB, 下載次數: 21)

1.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

1.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

1.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

2.銘牌+面板

2.銘牌+面板

2.銘牌+面板

3.拆機

拆機

拆機

4.測量-110V有入電,有接主板

3.測量-110V有入電,有接主板

3.測量-110V有入電,有接主板

5.測量-沒接主板,+5V、+12V、+24V正常,面板亮

4.測量-沒接主板,+5V、+12V、+24V正常,面板亮

4.測量-沒接主板,+5V、+12V、+24V正常,面板亮

6.主板照片

5.主板照片

5.主板照片

補充內容 (2021-10-23 08:22 PM):
今天買一台瑕疵二手機,交叉換電源板及主板,確定是電源板問題。
一片是無載5V(2,3)電壓5.2V,有載3.11V
一片是電壓低,+12V量11.1V,+24V(5,6)量21.1V
求助!!

网友A:
圖片違反版規,三小時內還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違反版規,三小時內還能改

我在草稿階段就有試過很多次了,刪不掉,還是有其他技巧呢?
全文截圖
刪除截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草稿階段就有試過很多次了,刪不掉,還是有其他技巧呢?
全文截圖

最後照片上的左上 [點選檔案上傳]   點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照片上的左上 [點選檔案上傳]   點一下看看

還是沒辦法刪除,也超過180分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沒辦法刪除,也超過180分鐘了。

這個問題我也碰過~~   所以好像是上傳的圖片就會全部上傳到文章上

那些沒有插圖上剩餘的圖片會自動 PO在文章最後面

按了刪除還是無解~~  所以之後我有寫的話~~就盡量都確定照片會使用上才再上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是沒辦法刪除,也超過180分鐘了。

去 貼文練習區  練練研究 如何刪除多餘圖片

已上傳的圖片  不點選插入   就會顯示檔名於文章末貼出 ..站上認定違規

修改方式 再傳一張圖片 此時可以將上傳的圖片區重開啟編輯模式 就可以點選刪除
時限180分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 貼文練習區  練練研究 如何刪除多餘圖片

已上傳的圖片  不點選插入   就會顯示檔名於文章末貼出 ..站 ...

原來破解方式是如此

爾後不小心的話,再按此要領刪除圖片

謝謝大大講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 貼文練習區  練練研究 如何刪除多餘圖片

已上傳的圖片  不點選插入   就會顯示檔名於文章末貼出 ..站 ...

練習區試過了,還是刪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練習區試過了,還是刪不掉!

我也是  , 刪了  會復活!!
但是可以進編輯  補 [點選]

网友C:
我有一台同型號的良品機
可以把機板寄給我,幫你交叉測試是否為機板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同型號的良品機
可以把機板寄給我,幫你交叉測試是否為機板問題

感謝EdwardHsu123大相挺,已在留言板留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