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徵求A1418點位圖

楼主(2021-10-17):
一直不確定故障的零件與線路圖是不是一樣的位置,拜託有I MAC A1418點位圖的大大幫忙分享一下。
謝謝您

故障的位置

線路圖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
正確發文圖片要在上傳時後點兩下縮圖 才不會出現數字
大家才會快速回答你的問題

网友A:
上面正確了原本下面錯誤的沒有刪除
圖片就從圖片上傳 附件是讓你上傳檔案的把附件裡的圖片刪除發文應該就正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正確了原本下面錯誤的沒有刪除
圖片就從圖片上傳 附件是讓你上傳檔案的把附件裡的圖片刪除發文應該就正 ...

我確實刪除了很多次,但是一直無法刪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確實刪除了很多次,但是一直無法刪除。

你貼圖是錯的,請依照參考獅子魚版大給你的連結到貼文練習區練習,會了再正式發帖。
這次我幫你刪,下次請一次就做好,謝謝配合。

网友A:
電路圖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貼圖是錯的,請依照參考獅子魚版大給你的連結到貼文練習區練習,會了再正式發帖。
這次我幫你刪,下次 ...

真的很感謝 獅子魚版大與wish版大的協助。
小弟第一次發文,下次一定把文發好,不讓各位版大操心。謝謝各位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點位圖

獅子魚版大,請問您是用什麼軟體開啟的?
小弟測試了好幾個軟體開啟一直說錯誤,拜託拜託教教我,謝謝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版大,請問您是用什麼軟體開啟的?
小弟測試了好幾個軟體開啟一直說錯誤,拜託拜託教教我,謝謝您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獅子魚版大,ˋ真是太感謝您的指導。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