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Zenfone6(ZS630KL) 手機, 破屏, 換屏維修實例

楼主(2021-10-18):
1.ASUS Zenfone6(ZS630KL),手機屏幕明顯破裂,
--

2.Zenfone6 翻轉式相機, 為了這個翻轉式相機,
損失一個屏幕, 二修才修好,
--
3.拆玻璃背蓋, 先用吹風機加熱到燙手程度(約50多度),
再分離背蓋,
--

4.背蓋指紋模組有排線連接, 先拆螺絲, 再分離排線,
--

5.換電池只要拆手機上方螺絲+背板,
--

6.破屏先貼膠帶固定,
--

7.屏幕排線在手機下方(靠麥克風處), 螢幕上方近聽筒處,
有光源、距離感應器,
第一次貼合螢幕, 沒注意對齊螢幕的正面光源、距離感應器,
相機要翻轉時, 會顯示"鏡頭翻轉受阻",
--

8.紙膠帶箭頭處為"光源、距離感應器",
--

9.光源、距離感應器,
--

10.屏幕對應光源、距離感應器的地方,
有兩個透鏡,
--

11.下方螢幕紅色是新品"屏幕總成",
比對上方舊品螢幕,
新品少了"螢幕黑色邊框+光源、距離感應器的兩個透鏡",
要由舊品移植過來,
(這也是一修失敗原因, 少了邊框+透鏡,
根本無法對其感應器, 螢幕邊緣也會漏光)
若買"帶框屏幕總成",可免去此麻煩,
--

12.分離舊品螢幕邊框+透鏡.
--

13.螢幕邊框,
--

14.貼合螢幕用3M 9448A黑色雙面膠,淘寶各買了1、2、3mm寬,
貼手機只用到寬1mm,
--

15.手機背面邊緣貼上3M 9448A,
--

16.手機屏幕和邊框,各貼上3M 9448A,貼合,
--

17.二修,終於修復,
--

18.原玻璃背蓋的銀色反射膜受損,外部改貼上銀色碳纖膜,
---

19.加上保護殼, 完工
--

网友A:
我用Zenfone7,已預約明天要檢修相機
翻轉相機實在不敢拆

楼主:
確實費工, 尤其背蓋是玻璃材質,
開殼若太暴力, 玻璃會直接裂開!

另外, 就是相機的光源、距離感應器,
網路找不到前例可參考, 一直無法正常運作,
摸索很久, 才發現要從原料件上拆邊框+透鏡過來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Zenfone7,已預約明天要檢修相機
翻轉相機實在不敢拆

你的作法是對的,

youtube上有集Zenfone 7的"不負責任拆機教學",
拆殼時猛力一劃, 直接劃斷了相機排線,
本來正常的相機, 拆完就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作法是對的,

youtube上有集Zenfone 7的"不負責任拆機教學",

粗工還可以,這種需要手巧.細心的工作,我還是讓專業的來
以免因小失大

网友:
更換手機螢幕如果沒有很熟練的話可能不好拆裝,不是我專業領域我都直接送原廠服務中心更換。
感謝大大圖文並茂地分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