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8SR無法開機

楼主(2021-10-18):
各位前輩好

昨晚家裡的舊筆電F8SR突然斷電後就開不起來

我今天把它拆出來看了一下
插上電源時,量一下電容還有待機的3.3V和5V

若我試著啟動的話(有插上CPU和RAM,但未裝回獨顯和散熱模組),主板上的燈會閃一下後就斷電了,也量不到3.3V和5V的待機電壓
但若電源拔掉重插,待機電壓又回來了,但依然啟動失敗

請問是哪個環節出問題呢?謝謝

网友A:
CMOS電池有電嗎 故障的時候用手摸摸看有那裡發燙
用去漬油把CPU座跟記憶體座用牙刷清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有電嗎 故障的時候用手摸摸看有那裡發燙
用去漬油把CPU座跟記憶體座用牙刷清潔一下 ...

我量了一下,CR2032只剩2.3V,我晚點先換一顆試看看

從2008年用到現在沒換過電池,也沒清過主機板....

楼主:
過了一夜,剛剛換上新電池後,怪了,現在連待機電壓都沒了
目前沒發現特別的發熱點
請問前輩有點位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了一夜,剛剛換上新電池後,怪了,現在連待機電壓都沒了
目前沒發現特別的發熱點
請問前輩有點位圖嗎? ...

點位圖
A8E A8S 2.4 .rar (150.02 KB, 下載次數: 14)

電路圖
Asus A8E_A8S Rev2.0 Schematic.pdf (2.29 MB, 下載次數: 22)

楼主:
我測了一下U8300,接上電時,AC_BAT_SYS可以量到19V,但是+5VO、+1.8VO、+0.9VO都沒有輸出

用二極體檔對+5VO打個阻值是0.130

後來我把JP8104斷開試試,斷開後+5VSUS打阻值是0.308,+5VO還是維持約0.135

不知道我這樣的測量方式對不對,還請前輩們指點

奇怪的是,adaptor接上主板時,板上的PWR指示燈還是會閃一下(真的只有一下),雖然待機電壓都沒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測了一下U8300,接上電時,AC_BAT_SYS可以量到19V,但是+5VO、+1.8VO、+0.9VO都沒有輸出

+3VO有出來嗎
PWRSW#_EC

TPS51020工作原理,首先有  VIN  18V供電,和相當於SHDN的DDR18V供電,  供電有了後會產生vreg5  5V的線性電壓,如果沒有可能是後級有短路,先量一下電感有沒有短路,如果沒短,查VBST1,和VBST2,有沒有4,5V的電壓,VBST腳是通過一個電容連在電感上的,VBST的電壓是通過一個二極管連到VREG5過來的,後級有短路的話會通過一個電容拉低VBST的電壓,有了這4點的電壓才會有後面的REF  2,5V的電壓,vreg5  的5V電壓沒有的話REF2.5V是沒有的,然後有3V5V的開啟電壓, ENBL1, ENBL2 開啟電壓是3.2V,同時還有VREG5IN的5V電壓是從外面發給TPS51020的,,    有了以上的條件3V5V就會輸出了。之後發出PGOOD電壓。            還有一個6腳的DDR ,AC-BAT-SYS 18V的供電,如果沒有會不出5V的線性電壓。

网友:
獨顯不用裝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3VO有出來嗎
PWRSW#_EC

目前插上電源測量TPS51020的電壓,可以測到如下
pin 6  DDR#  19V
pin 16 VBST2 4.5V
pin 22 VREG5 5V
pin 30 VBST1 4.5V

但是ENBL1及ENBL2、+5VO、+3VO都沒電壓
+5VO沒出來的話,也不會有REF 2.5吧?

*補充一下,VSUS_ON有3.3V,但ENBL卻沒東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插上電源測量TPS51020的電壓,可以測到如下
pin 6  DDR#  19V
pin 16 VBST2 4.5V

Q8105各腳電壓
R8116 兩端電壓
R8106 兩端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Q8105各腳電壓
R8116 兩端電壓
R8106 兩端電壓

Q8105
pin1 GND
pin2 VSUS_ON有3.3V
pin3 ENBL沒電壓
pin4 GND
pin5、6 沒電壓

R8116一端是+5VAO有5V,另一端接Q8105的pin5、6就沒電壓
R8106一端是VSUS_ON有3.3V,另一端接Q8105的pin3就沒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Q8105
pin1 GND
pin2 VSUS_ON有3.3V

待機電源管理芯片TPS51020 有可能故障 或虛焊 如果有熱風槍 可先加熱看看

网友:
我是認為,有待機,上電即熄,明顯是+19V可能有短路,可以先針對板上的電感測對地阻值,先把短路端找出來,再做後續處置,通常是電容掛了或PWM及MOS短路,所以啟動保護,這個思路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電源管理芯片TPS51020 有可能故障 或虛焊 如果有熱風槍 可先加熱看看

剛剛google看到chinafix也有類似問題,最後是更換TPS51020搞定,看來嫌疑是蠻大的

但我沒有熱風槍,只能先用烙鐵把它挖下來

晚點再來訂新的TPS51020,屆時再焊上去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機電源管理芯片TPS51020 有可能故障 或虛焊 如果有熱風槍 可先加熱看看

今天換上了新的TPS51020,但還是一樣
VSUS_ON有3.3V,ENBL卻出不來,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換上了新的TPS51020,但還是一樣
VSUS_ON有3.3V,ENBL卻出不來,怪了

D8103相關線路檢查一下
BIOS有拆下刷過嗎

网友:
BIOS 好像是那顆 TSOP48 ...

楼主:
我明天再來查線路看看
不過...我沒有刷BIOS的工具

只是我有點好奇,那時候是剛開機按下電源鍵沒多久就突然斷電,BIOS會在這種情況下掛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