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習 插入圖片、刪除圖片

楼主(2021-10-18):
反覆測試結果:

1.圖片檔案只要上傳後,就刪不掉,"保存到相冊"功能也無法使用,不知用途。
2.圖片檔案上傳後,全部的圖片,有點吉圖片到帖子中產生 "XXXXXX" ,就不會有檔案連結,反之,沒有點吉圖片到帖子中,就會自動產生檔案連結;上傳幾張圖片,就會在帖子出現幾張圖片,有 "XXXXXX" 的圖片,就不會有檔案連結。
3.所以不知道是"刪除圖片"的權限沒開放,還是帖子的BUG。
4.所以應該不是操作者的問題。
5.另一個BUG:我明明打字"點ㄐㄧˊ" 打ㄐㄧˊ的ㄐㄧˊ,保存草稿後變"點吉",真奇怪。

1.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
2.銘牌+面板
3.拆機
4.測量-110V有入電,有接主板
5.測量-沒接主板,+5V、+12V、+24V正常,面板亮
6.主板照片

网友A:
目前的確是這樣,3個小時的修改時間是指文字可以修改,圖片及附件可做插入排版位置,但是要刪除已上傳的圖片或附件是不能的。
例如文字寫錯字了能在3個小時內修改,但是圖片及附件並不是像文字可以增減編輯,所以是不可能在編輯區修改的,就如同發帖後你想把整篇帖子刪除也是不能的意思相同,我會再想想看有無解套的方法,在這之前,就儘量圖片一次到位,真的多發的可以請我刪除,其實會員偶爾也會請我幫他刪多發或發錯的圖,我也從未拒絕。

不只點吉會改成點吉,還有幾個不好出現在論壇的字或詞都會這樣,點吉是一般的詞為什麼會改掉?因為跟ㄍㄨㄤˇ ㄍㄠˋ  有關係,你看看下圖,我發帖之後還是就自動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確是這樣,3個小時的修改時間是指文字可以修改,圖片及附件可做插入排版位置,但是要刪除已上傳的圖 ...

感謝WISH說明指導,後續朝"圖片一次到位"目標。
"[問題求助] 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維修 求助",發文中多發的圖片,拜託請WISH大協助刪除,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說明指導,後續朝"圖片一次到位"目標。
"[問題求助] AOC LE32D5210/65 LED液晶電視維修 求助", ...

已刪除

楼主:
謝謝WISH大,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