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TOSHIBA L640 超級電容位置在哪?

楼主(2021-10-19):
筆電無法開機 開機馬上斷電 所以要自行更換電容 但找不到超級電容在哪?

麻煩各位大神了

小弟ˋ是新手 謝謝

网友:
上傳的圖片出現檔名, 請修改
圖檔上傳後,要手動插入文章裡,不然會在圖左上出現檔名

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