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國際牌維波爐定時器 VFD35M104IIE

楼主(2021-10-19):
一台中古微波爐定時器故障了,打開接點已經黑掉,砂磨可能耐用度有限
不過這台才買2000多,原廠材料費太貴了,不太值得買來修
徵求看看有沒有故障機或是二手零件用不到的
謝謝大家

型號VFD35M104IIE

腳位5腳

网友:
這種情況塗上接點油

台灣 富見雄 EC-420 接點油較詳細說明
https://bbs.pigoo.com/thread-63801-1-1.html

网友A:
我的是接點磨過,有上接點油,但使用中還是不定時接點粘住,
可能是接點彈片,彈性疲乏...
後來還是買了原廠定時器更換,才得已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接點磨過,有上接點油,但使用中還是不定時接點粘住,
可能是接點彈片,彈性疲乏...
後來還是買了原 ...

接點油好像是要在新品的時候塗抹才有用
不過我是覺得有點矛盾,如果新品買來,為了要塗抹讓它更長命而拆解,有點不合邏輯,怕會拆壞。

可是等到接點已經磨損了再來塗,看之前的討論串是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無法撐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點油好像是要在新品的時候塗抹才有用
不過我是覺得有點矛盾,如果新品買來,為了要塗抹讓它更長命而拆 ...

對!接點已損壞再來擦接點油效果都不大了。
家裡有瞬熱型熱水器的會員應該知道裡面那個水壓控制的開關,因為電流很大,那個開關一般接點很容易就燒掉了,不過一般人也看不見就繼續使用,其實新買來的時候就要塗接點油了,接點可以用很久,當然也要視使用情形要擦掉舊接點油重打新的。

另外就是汽車或機車換新電池時,接頭要先擦接點油再把線裝上,或許大家會說汽車修配廠裝新電池都是擦潤滑的黃油,其實這兩種油的用途完全不同,價格更是天壤之別,汽車修配廠通常沒有接點油才擦黃油。

楼主:
謝謝熱心回覆,可惜我壞的是裡面接點,燒得蠻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熱心回覆,可惜我壞的是裡面接點,燒得蠻黑的

我在這篇有提到這個接點很容易掛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2470-1-5.html

外掛了一顆高功率 RELAY 永久解決了這個問題。接點打磨乾淨後繼續用,因為不再負責做功率開關,所以基本也不會再壞。

不過這是屬於改裝工程,值不值得+有沒有辦法執行?看個人造化了。

网友B:
可否提供12345各接點的接線說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提供12345各接點的接線說明,謝謝

如圖

网友:
gsm7大的方法+1, 在下也是這樣搞.

网友:
謝謝提供線路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