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640 請問超級電容位置在哪?

楼主(2021-10-19):
筆電無法開機 開機馬上斷電 所以要自行更換電容 但找不到超級電容在哪?

麻煩各位大神了

小弟ˋ是新手 謝謝

下面提供主機板的照片 正面跟背面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
又不是每台筆電都有大電容
按照時序下去查修才是正確
CMOS電池有沒有電
電路圖+點位圖 TE2 TE2D

网友B:
樓主這台沒有超級電容, 當然找不到...

网友C:
樓主可先嘗試拆掉內存,開機看看會不會斷電。如果不會,試刷下BIOS;如果還是斷電,那就請依獅子魚大的建議按時序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不是每台筆電都有大電容
按照時序下去查修才是正確
CMOS電池有沒有電

感謝獅大 我在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這台沒有超級電容, 當然找不到...

好的 感謝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可先嘗試拆掉內存,開機看看會不會斷電。如果不會,試刷下BIOS;如果還是斷電,那就請依獅子魚大的建議 ...

謝謝 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