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DELL 7010 SFF BIOS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21-10-20):
前輩大家好:

      小弟手上有一台DELL 7010 SFF過電不開機

      板號08D11M070HA02
      REV: A02

      測試如下:
                    1.過電不開機,電源燈沒有閃爍(沒有出現有故障燈)
                    2.記憶體不插,會有嗶嗶叫(有出現故障燈的閃爍)
                    3.換過記憶體(確定是正常的),還是不開機,電源燈也沒有閃爍

      就想了一下,想要刷一下BIOS看看是不是可以正常開機,但是官網下載下來的是.EXE檔,我無法刷
所以又要來麻煩前輩了。
      在網路上有找了一下BIOS看有沒有人有備份的,訊維網有看到有人有放,但是小弟沒帳號可以登入

      訊維網網址: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8833-1-1.html

機子備份下來的BIOS二顆

4MB:   4mb.rar (1.5 MB, 下載次數: 3)

8MB:   8mb.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A:
網路抓的兩個都要燒
OptiPlex 7010 OK.rar (5.68 MB, 下載次數: 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抓的兩個都要燒

感謝獅子魚大,可以正常開機了

    網卡修改的位址在:1000和3000 這兩個我都修改就可以了

    測了一下修改Service Tag 找了一下有好多,改了三個無法度,就放棄了

     在次的感謝魚大,每次的神幫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可以正常開機了

    網卡修改的位址在:1000和3000 這兩個我都修改就可以了

直接改 BIOS檔?還是用官方工具 SVCTAG ?

開機碟進DOS,執行後進 BIOS,SERVICE TAG 會解鎖可以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 BIOS檔?還是用官方工具 SVCTAG ?

開機碟進DOS,執行後進 BIOS,SERVICE TAG 會解鎖可以修改

楊大俠好:

     小弟沒有說清楚,不好意思

      我修改MAC是用BIOS燒錄器下去修改和燒錄進去
      我找了一下在讀取8MB內的BIOS,位置的1000和3000那修改

      之前是有看過DELL工程師來換板子,在用程式進去修改SERVICE TAG,只是我沒有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