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m1935套裝電腦 內顯無法輸出

楼主(2021-10-21):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有一台電腦acer m1935套裝電腦,主機板型號是:IPIMB-AR Rev:1.02A,遇到的問題是只能外接顯卡才能輸出畫面,使用內顯的話是無法輸出的(有移除顯卡),更換過cpu、拔水銀電池、clean cmos都試過了還是一樣,請問有大大知道是什麼問題嗎?

网友A:
請問為什麼你的照片上下有兩片黑區塊?而且還右轉90度,版規也有提到照片無特殊需要都用橫拍,以後再請配合。

https://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檢查一下你的CPU 是不是原本就沒有內顯,所以一定要外接顯卡。

网友B:
有的時候,不知道是在堅持甚麼?東西可以正常使用就好,內顯會強過外顯嗎,還是沒有外顯可用,一定要把內顯給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時候,不知道是在堅持甚麼?東西可以正常使用就好,內顯會強過外顯嗎,還是沒有外顯可用,一定要把內顯 ...

丫三哥好,
小弟倒是能用內顯就用內顯,
公司套裝機不時出現能開機但沒畫面,
測完後都是把獨顯移掉就好了,
而且2013前後搭的獨顯都差不多210那等級的,
然後宣傳有獨顯,
少一個零件,
就少一個故障機會,
上面是波音777講的,
小弟手上也有沒內顯的三代I5 CPU,
說真的要除錯還真整人,
辨公室環境,
還是用內顯單純一點.

网友D:
請善用 GOOGLE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14&t=4406519

--
這台BIOS疑似有綁定獨顯型號,或BIOS相容問題

也許有影響到內顯使用

可以查看 BIOS 版本並更新看看

--
可以試一下

先獨顯開機進BIOS將 UEFI 關閉,再拔獨顯再開機

等於是將 CSM 設定成 Always 方式開機 (需將Secure boot關閉才能改的樣子)

网友C:
這型號我司在2012/2013年購入五台,
一台不開機保內送過ACER台中,
原廠工程師修一週修不出來最後也是換主機板結案,
至今手上活著剩三台,
顯卡都被我拔除了,
這片能搭二代跟三代的CPU,
i系列有出沒內顯的cpu,
比如小弟手上的I5-3350P,
也不排除你用到XEON的CPU,
另外若是主板沒有綁設備/軟體/OS,
真的不用揪結插顯卡的問題,
還有你圖片用到截圖,
下次請尊照版規用橫式,
可以參考樓上站長的連結,
謝謝配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丫三哥好,
小弟倒是能用內顯就用內顯,
公司套裝機不時出現能開機但沒畫面,

我只是在納悶,一般使用者都是注重效能,有獨顯當然是勝於內顯才對,當然要簡單的裝置,只要是工作能勝任
,用甚麼顯卡都是可以。

因為是套裝機,出貨是整台,廠商也不希望使用者自己亂搞,正如大俠所說,給你綁定顯卡都是可能的,我才會說,東西可以用就好,別鑽牛角尖,一定要搞到完美的境界,會累死人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在納悶,一般使用者都是注重效能,有獨顯當然是勝於內顯才對,當然要簡單的裝置,只要是工作能勝任 ...

我猜啦...猜的啦,
要當動物機/NAS/HTPC,
才會追求低功耗這件事,
小弟也DIY過PC 偽NAS,
那時就是拿無風扇的ITX ATOM板子來用,
而公司獨顯拔光光這件事,
就只是為了省心,
當然沒內顯的CPU也被我拔下來了,
之前不知道那顆沒內顯也被整過,
2013~2016我常在對岸,
台灣這邊電腦不開機BB叫都要遙控小幫手工讀生去排除,
但工讀生哪懂什麼拔插記憶體有的沒的,
真的急迫的話,
最晚隔天我就能回到台中處理,
話說廈門島好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為什麼你的照片上下有兩片黑區塊?而且還右轉90度,版規也有提到照片無特殊需要都用橫拍,以後再請配合 ...

wish大大你好:
因為貼圖時顯示容量太大無法上傳,於是用截圖的方式讓檔案容量變小,才會造成上下黑區塊,下次會注意的。

CPU都有內顯,型號是G1620和G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時候,不知道是在堅持甚麼?東西可以正常使用就好,內顯會強過外顯嗎,還是沒有外顯可用,一定要把內顯 ...

ㄚ三哥大大你:
我知道是可以用外顯顯示就好,但顯卡是跟朋友借來測試的,加上當初這台電腦買來的時候是沒有配顯卡的,所以想說有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ㄚ三哥大大你:
我知道是可以用外顯顯示就好,但顯卡是跟朋友借來測試的,加上當初這台電腦買來的時候是沒 ...

一般有內顯+獨顯的主機板,
裝上獨顯, 開機進bios, 看on board vga是否被off,
如果是off, 要先改為on,
這樣拔掉獨顯, 內顯才會啟動,
否則依然為黑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善用 GOOGLE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14&t=4406519

楊大俠大大你好:
都試過了還是一樣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型號我司在2012/2013年購入五台,
一台不開機保內送過ACER台中,
原廠工程師修一週修不出來最後也是換主機 ...

vivianshe大大你好:
下次會注意的

CPU是G1620跟G2020都有內顯,當初買來的時候是G1620沒配顯卡,是可以使用的,後來某一天開機就沒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ㄚ三哥大大你:
我知道是可以用外顯顯示就好,但顯卡是跟朋友借來測試的,加上當初這台電腦買來的時候是沒 ...

上網買一片顯卡吧,或是到賣場買一片710的,這樣都比修內顯來的簡單,如果剛買來內顯可以顯示,某天異常,或許是內顯有損壞,這也不是簡單維修可以處理的.....

PS:以下為經驗,內顯無顯示,但是如果讓他繼續開機,會有開機完成進入系統的音樂嗎?如果有,內顯輸出介面換一個試看看,有可能常用的介面損壞,但如只有一個,還是去買顯卡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vivianshe大大你好:
下次會注意的

有懷疑過線或顯示接頭故障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ㄚ三哥大大你:
我知道是可以用外顯顯示就好,但顯卡是跟朋友借來測試的,加上當初這台電腦買來的時候是沒 ...

沒幹什麼3D大事的話,
隨便找一張PCI E的卡就行了,
人家俗稱的亮機卡,
沒屋頂或海鮮皮200~300就可以入手,
也有可能運費比卡貴...
G系列效能不強,
可以去找二手的I3-3220三百元上下,
I5-3450六百元上下,
再順一張顯卡就行了,
如丫三哥講的,
這台花時間查修沒什麼效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網買一片顯卡吧,或是到賣場買一片710的,這樣都比修內顯來的簡單,如果剛買來內顯可以顯示,某天異常 ...

這台有D-SUB跟HDMI,
小弟用是沒有鎖顯卡的.

网友D:
我查圖片有 HDMI、VGA,兩孔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sh大大你好:
因為貼圖時顯示容量太大無法上傳,於是用截圖的方式讓檔案容量變小,才會造成上下黑區塊, ...

圖片容量太大可以先縮圖,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你配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wish大大你好:
因為貼圖時顯示容量太大無法上傳,於是用截圖的方式讓檔案容量變小,才會造成上下黑區塊, ...

我陳述一下我上傳圖片的方法給你參考一下,先用手機拍攝,像素可以用到最大沒關係,拍完檔案是在手機裡,先用手機傳到估狗像簿,此時檔案會縮小一些,大約少個2MB吧,然後用電腦開啟像簿,將檔案下載到電腦內,用小畫家開啟相片,使用延伸扭曲功能,將水平與垂直各設50%,然後存成JPG檔案,檔案的大小會在300~700KB之間,既不會太大,解析度也可以。
然後先編輯文字,需要圖片時就去找適合的圖片檔名,一次只上傳一張至論壇內,然後馬上做插入的動作,這樣就不會有出現檔案名稱的違規行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有內顯+獨顯的主機板,
裝上獨顯, 開機進bios, 看on board vga是否被off,
如果是off, 要先改為on,

jacson99大大你好:
沒有這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網買一片顯卡吧,或是到賣場買一片710的,這樣都比修內顯來的簡單,如果剛買來內顯可以顯示,某天異常 ...

ㄚ三哥大大你好:
可以進到系統,但一樣不顯示,ˋ只好去買顯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懷疑過線或顯示接頭故障問題?

sandy319大大你好:
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幹什麼3D大事的話,
隨便找一張PCI E的卡就行了,
人家俗稱的亮機卡,

vivianshe大大你好: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查圖片有 HDMI、VGA,兩孔都不行?

楊大俠大大你好:
都不行,只能外接顯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容量太大可以先縮圖,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你配合。

謝謝wish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陳述一下我上傳圖片的方法給你參考一下,先用手機拍攝,像素可以用到最大沒關係,拍完檔案是在手機裡, ...

謝謝ㄚ三哥大大的建議,下次會注意的。

网友:
進BIOS確認內顯有無被關閉,套裝電腦也可以直接打客服問。

Intel內顯很好用,硬解高畫質影片上不輸入門級獨顯。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son99大大你好:
沒有這個選項

內顯不出, 能想到的:
BIOS錯亂=>重刷bios, (原廠網頁有提供)
內顯供電芯片異常=>內顯供電異常, 會有報錯的逼逼聲,
                  既然沒有逼逼聲, 應該不是這問題,

刷bios有風險, 自行評估是否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