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瑞克擠乳器9x 插錯電壓 不開機無法充電

楼主(2021-10-21):
銘牌一張

貝瑞克擠乳器有好多不同型號,發現一樣是DC 5.5X2.5接頭
有的做12V有的做9V,這台是9V的,誤插了12V充電器的頭,就燒了
插錯電壓結果就是不能開機,不能充電,不能開機部分已經處理好了

單純插變壓器,可以開機使用,但是電池會一格閃爍(正常應該顯示三格全滿)

單純使用電池也可以可以開機使用

但是就是無法充電,BAT正腳,背後循線往上查到圖中圈起來的點

BAT正腳,背面灌孔來到正面474電阻

仿照前一台經驗,更換過充電管理IC,但是無效。充電管理IC進來有8.9V

也曾經懷疑Q1,因為黑棒接BAT負腳,紅棒接在Q1,一邊是8.9V,一邊是7.7V,覺得落差可疑
可惜換了也是沒有辦法充電,目前卡關....

周圍電路全貌

网友A:
電池是用3.7V的吧,充電電壓多少,找到電源管理晶片,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是用3.7V的吧,充電電壓多少,找到電源管理晶片,在試試!!

電池是7.4V的(兩顆3.7串聯),所以充電電壓應該至高8.4V左右

之前換的充電晶片是BQ24170
不過datasheet我不太會看,不曉得要看哪幾個關鍵點
懇請賜教

補充內容 (2021-10-22 02:53 AM):
https://tech.ic37.com/tech/2020-7_92669/

网友B:
不插電池,變壓器開機,電池插座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插電池,變壓器開機,電池插座有電壓嗎?

單純插變壓器,不插電池,不管有沒有開機,大概都有7.5v

网友B:
不過我看 DATASHEET ,BQ24170 輸入是 4~17V,
插了12V 應該是還好才對,難道有做限壓之類的?

看你有沒有別的鋰電池,換電池試試?

网友C:
我會看看 SW/BTST  那個電容
空電池 而其端電壓不足  , 有示波器則直接看 SW 波形振幅電壓到哪?
SW 波形振幅不足(~2*REGN) 檢查需查  :  SW/BTST  那個電容  以及REGN 電壓6V

网友B:
你貼的網址不是有充電條件,在文章中間。我看內容,是從 datasheet 第 9.3.9 翻譯來的

啟用和禁用充電
啟用充電前,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ISET引腳高於120毫伏。
•設備未處於UVLO模式(即VAVCC>VUVLO)。
•設備未處於休眠模式(即VAVCC>VSRN)。
•OVPSET電壓為0.5 V至1.6 V,以鑒定適配器。
•首次通電後1.5秒延遲完成。
•REGN LDO和VREF LDO電壓處於正確水準。
•熱關機(TSHUT)無效。
•未檢測到TS故障。
•ACFET打開(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電源選擇器)。

下列情況之一會停止持續充電:
•ISET引腳電壓低於40毫伏。
•設備處於UVLO模式。
•適配器已卸下,導致設備進入睡眠模式。
•OVPSET電壓表示適配器無效。
•REGN或VREF LDO電壓超載。
•t達到停機溫度閾值。
•TS電壓超出範圍,表明電池溫度過高或過低。
•ACFET關閉。
•TTC計時器過期或預充電計時器過期

网友D:
要不要把所有的零件,斷電後在線測量,掃過一遍,記得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看看 SW/BTST  那個電容
空電池 而其端電壓不足  , 有示波器則直接看 SW 波形振幅電壓到哪?
SW 波形 ...

測量充電晶片旁邊兩顆電容結果如下

然後另外發現C40線上測量短路,移除C40之後也是短路,所以版子有地方有短路
不過短路我不太會追線的走向,用嗶嗶檔去測,不曉得是線路真的有連到該元件,或是是因為短路才測出有連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把所有的零件,斷電後在線測量,掃過一遍,記得放電

新發現一個C40線上測量短路
移除後仍短路

网友C:
將 Q1 (PMOS)  C40(圖C8)  D11( 2*Diodes)  也紅字標在下圖裡
C40 併接板上[R100]印字的電阻
你量到所謂短路 ... 都沒不是事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貼的網址不是有充電條件,在文章中間。我看內容,是從 datasheet 第 9.3.9 翻譯來的

啟用和禁用充電

黑棒接充電器GND,紅棒DC檔測試

•ISET引腳高於120毫伏
→1V

•設備未處於UVLO模式(即VAVCC>VUVLO)。
→VACC=8.21V ULVO不曉得是哪個腳位

•設備未處於休眠模式(即VAVCC>VSRN)。
→VACC=8.21V > VSRN=7.7V,OK

•OVPSET電壓為0.5 V至1.6 V,以鑒定適配器。
→0.91V,OK

•首次通電後1.5秒延遲完成。
→不曉得如何判斷

•REGN LDO和VREF LDO電壓處於正確水準。
→REGN=6.05V VREF=3.3V

•熱關機(TSHUT)無效。
→不曉得如何判斷

•未檢測到TS故障。
→不曉得如何判斷

•ACFET打開(有關詳細資訊,請參閱系統電源選擇器
→不曉得如何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將 Q1 (PMOS)  C40(圖C8)  D11( 2*Diodes)  也紅字標在下圖裡
C40 併接板上[R100]印字的電阻
你量到所謂短 ...

謝謝指導,長知識了
原來R100跟100是不同的,R100的R是小數點的意思,也就是R100=0.100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會看看 SW/BTST  那個電容
空電池 而其端電壓不足  , 有示波器則直接看 SW 波形振幅電壓到哪?
SW 波形 ...

可惜沒有示波器~
SW/BTST的電容實際電路板上應該是C38,量測值46nF
REGN對變壓器GND有6V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我看 DATASHEET ,BQ24170 輸入是 4~17V,
插了12V 應該是還好才對,難道有做限壓之類的?

換了一顆比較有電的電池,電量偵測會變成兩格到滿格之間閃爍
(之前那顆是零格到一格閃爍)
充了一小時多,電壓沒有變多,反而變少一點XD

网友C:
你這問題  PVCC 8.9V   充電電壓(空載) 7.4V  不足

充電電壓  源自 SW  輸出 LC濾波

SW腳 是 脈衝電壓(矩形波形) 電壓峰值需相當PVCC 此間為8.9V
既然沒示波器 臨時就做個簡易電壓峰值電路 1N4148+0.1uF整流濾波
量取 0.1uF 電壓 心算補償二極體電壓0.6V  即可知 電壓峰值

為何我要說   SW腳電壓峰值?
因為兩原因  決定SW脈衝電壓輸出 LC濾波後的充電電壓
除了 脈衝電壓 ON/OFF 比值  還有就是矩形波電壓峰值

而造成 電壓峰值  拉不上去的原因   是SW腳內部NMOS G極電壓必須比S極輸出高
想要 S極 輸出相當電壓供應源 PVCC   無特殊手段下 G極電壓 無法比PVCC高
因此即使  G極電壓等值PVCC 時  S端電壓 =PVCC-VGS(ON)

上述需要的特殊手段就是 BTST 等零件構成自舉昇壓
利用 BTST 電容 當SW 低壓時蓄壓  SW Hi時 電容將 BTST  ...將G極電壓 提上去

------------
另外 我有些懷疑  是不是你換IC 沒焊好引起靈異事件  例如底部AGND
要不要考慮  加一圈助焊劑 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問題  PVCC 8.9V   充電電壓(空載) 7.4V  不足

充電電壓  源自 SW  輸出 LC濾波

雖然背景不夠,不是很能完全明白原理講解
不過解焊拆下還是可以的,同時也換了一顆新的晶片焊上去

焊完的樣子,應該都有焊好

不過可惜狀況還是依舊,我試著把電池拔掉,只插充電器
畫面上也是會顯示一格到兩格閃爍的動畫
也就是說有沒有插電池,他的動畫好像都是一樣的(如附件zip)

859.43 KB, 下載次數: 1

网友C:
我突然發現 走錯岔路

BQ24170 STAT
LOW when charge in progress.
=> LOW 是充電
HIGH when charge is complete or in SLEEP mode.
=>HIGH是充電完成 或休眠模式
Blinking at 0.5 Hz when fault occurs, 兩秒閃爍異常
including charge suspend 充電中止, input overvoltage, timer fault and battery absent.
=>包含 充電中止,過電壓輸入,計時錯誤 和 拔除電池。

BQ24170 似乎沒有什麼對外通知BATT 蓄存量的(一二三格) 特別方式
應該只是MCU PIC16F886 直接  監測BATT 電壓  (可能是分壓接入MCU)

但是回頭再想想,只接電池時蓄電量好似是正常的(我不是很確定??)
想想這裡查起 是不是 併接在 BATT 的 電容器有漏電異常 ( C38? C49 C50 )
想法: 有電池時漏電看不出來,拔除電池時電容器有漏電 端電壓偏低

只是猜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突然發現 走錯岔路

BQ24170 STAT

謝謝耐心討論
那麼我能做的事情如下嗎?
1.把c38 c49 c50這三顆電容拆下來量容值
2.上電測量c38 c49 c50三顆的真實電壓

然後換上容值接近,耐壓>=真實電壓x2的電容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耐心討論
那麼我能做的事情如下嗎?
1.把c38 c49 c50這三顆電容拆下來量容值

電容漏電量測方式 ...  拆下來量電阻值

換上 25V 耐壓已足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容漏電量測方式 ...  拆下來量電阻值

換上 25V 耐壓已足夠

C38 C49 C50測量結果如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38 C49 C50測量結果如下

已經沒有想法了

网友:
充電IC附近電阻 量一遍
  D13很可疑 過電壓容易打壞的 大概就是半導體的零件  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