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05FA 不開機電流卡0.18A

楼主(2021-10-21):
ASUS UX305FA 按開機件無反應  無3V待機  電流卡0.18A 紅圈這個芯片非常燙手 想先換掉  請問前輩這是什麼芯片呢 上面打印2Q=2J 720  去找 一無所獲  若前輩們知道 請指導下 謝謝

UX305FA

UX305FA

网友:
感覺跟這篇有像,https://bbs.pigoo.com/thread-83749-1-1.html

發燙也許是後面 3V 有短路,進保護不輸出

也可能和上面那篇一樣,CPU 問題機率大

--
RT8249A

楼主:
好的 謝謝楊大俠 我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