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輸出要不要做這個設定?

楼主(2021-10-22):
今天看到一個問題點,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因為我的看法跟對方不同,但是我沒發表意見..

現在CPU大多有內建繪圖核心,但有些使用者日後會加裝一張獨立顯卡,OK問題來了....

從前CPU沒內建繪圖核心時都是在板上ON BOARD繪圖晶片,當額外插上顯示卡時必須"關閉繪圖功能",
否則會跟顯卡搶資源不開機....

現在CPU大多內建了繪圖核心後BIOS多了一個項目,指定顯示輸出由哪個優先~~
內建繪圖核心 OR 獨立顯卡......

請問大家的使用經驗~~~設不設定哪個優先輸出會出包嗎?.....

當下狀態~>系統原先是使用內建繪圖核心顯示的.....

我認為要設定,讓系統知道誰先上.............不然系統傻傻用內建繪圖核心輸出畫面,沒接顯示器
系統也不會知道啊。你把顯示器訊號線接在獨立顯卡上當然沒螢幕....

另一方則認為不用!~~因為沒差......

网友:
1.設不設定哪個優先輸出會出包嗎?...    不會

2.系統原先是使用內建繪圖核心顯示的      當插上獨顯   以獨顯優先顯示先    系統內顯 一般會關閉

网友A:
根據以往裝機經驗,有插顯卡以顯卡優先,沒插則是內顯優先,所以不必設定,BIOS寫得很爛的當然也有。

有沒有接螢幕系統會知道,內顯、外顯都接螢幕,就會變成雙螢幕一起顯示,至於哪個是主螢幕,可以在Windows 設定。

网友:
只要插上顯卡 內顯就自動關閉了..
除非你有進BIOS另外開啟才會同時啟動..
另外插在哪個裝置上當然就是誰工作..

网友:
這個要看BIOS的功能而定。
因為習慣用多螢幕,外接顯卡如果只有一個輸出,我是會開啟內顯同時使用。
使用的機種不多,目前內外顯一同使用沒遇過問題。
如果外接顯卡有多輸出,當然是以外顯卡優先使用,內顯是不用開啟。

有些人會有某些堅持,可能是他使用的機種BIOS有些限制,造成既定印象。
但是BIOS百百種,其實不用堅持哪種理論,還是要靠實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據以往裝機經驗,有插顯卡以顯卡優先,沒插則是內顯優先,所以不必設定,BIOS寫得很爛的當然也有。

有沒 ...

百百種,
也有插了獨顯後,
內顯還能輸出的,
不過比較少見,
我這樣接過雙螢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百種,
也有插了獨顯後,
內顯還能輸出的,

內外顯都有連接螢幕,大部分都會同時能顯示,雙螢幕就是這種接法。

比較有問題的是,有插顯卡但螢幕只有一台又插在內顯上,有很大的機率無法正常顯示。

网友:
個人認為是看BIOS怎麼寫.
但通常似乎BIOS裡預設值都會設定為
外接顯卡優先,沒外接就跑內顯
這樣就能適用九成以上情況
而且使用者也不太需要去調整這個.

网友:
這個不用選,預設都嘛自動熱插拔,先搶先贏。
只有人為因素,才會手動(單啟/多台單同畫面啟(複製)/多台不同畫面並啟(擴展)),除非很老舊機種才需手動。

网友C:
印象中Sandy Bridge  Hˊ61的時候(還是早一兩個世代),
Intel在Chipset spec中提到,當有外(獨)顯時,必須將內顯IGD關掉;

當然BIOS需要符合Intel的規範,所以偵測到有外顯時內顯會被關掉,當然也有主機板廠商發現內顯不關也沒關係,也可以雙顯沒問題。

後來的Intel chipset spec就寫說直接可以支援雙顯。
我猜,有可能是之前的架構頻寬不足,或者內顯可能影響外顯效能,因此不希望使用者這樣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Sandy Bridge  Hˊ61的時候(還是早一兩個世代),
Intel在Chipset spec中提到,當有外(獨)顯時,必須 ...

顯示介面都走PCIe通道,當內、外顯都工作時這個PCIe通道怎麼分配將是問題....

邏輯上是輪流使用這個x16通道,但6X晶片組後來的架構怎麼設計就不知道了...

8X晶片組的我看過的是如果進BIOS中將"多螢幕顯示"(好像是這樣說的)項目關閉,

內顯的GPU就會從裝置管理員中消失....

网友:
DELL 的設計就是有獨顯,不小心插到內顯也會顯示,會顯示警告訊息

主機板確實有個選項,打開後,內顯、獨顯才能同時使用,可以藉由這個功能,實現多螢幕顯示 ( 某一代之後才有 )

Core i 三代之後,內顯才有支援三螢幕

--
Core i 二代之後,內顯、獨顯可以同時使用

就算螢幕接在獨顯,轉檔時可以運用 INTEL 內顯的 Quick Sync Video 技術進行影像轉檔

等於就算使用獨顯用來玩遊戲,還能把內顯拉出來運用,我是覺得不錯

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