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WARD ELECTRIC 電供要怎麼切換 CV

楼主(2021-10-22):
不好意思忘了這台電供是那位痞友提供的,前些日子需要恆流C.C.輸出功能,改好使用後,
請教大師這個要如何改回C.V.?

网友A:
不是因為電壓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為電壓太低了?

不好意思,沒看懂您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看懂您的意思

小弟我用過的電源供應器 都是當電流值達到電流設定的上限時 就會自動變成C.C模式
你現在就只是你最左邊的電壓調太低了 所以導致變成C.C模式吧?
稍微調整一點看看?

而且怎麼都沒接東西就會有電流了?

网友B:
額...我不是大師,只是業餘的。
第二張圖怪怪的。
我也有這種可調電供,正常輸出接頭短接在一起,才可以調整電流輸出多少安培。

网友C:
是不是裡面被你(他)改了電路  然後忘了當初的做了什麼
[前些日子需要恆流C.C.輸出功能,改好使用後]

网友D:
接 負載   ,是不是要接東西
鈕都轉看看

网友E:
電路比對看看有沒有奇怪的跳線之類

网友F:
很可能是電流檢知電阻斷路或拆掉,這台電流表其實是低電壓表頭,是測量電流檢知電阻兩端電壓來顯示電流,當電流檢知電阻開路之後,光憑輸出功率晶體B極驅動電流就會讓電流表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用過的電源供應器 都是當電流值達到電流設定的上限時 就會自動變成C.C模式
你現在就只是你最左邊的 ...

現在是CC狀態下,可以設定電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額...我不是大師,只是業餘的。
第二張圖怪怪的。
我也有這種可調電供,正常輸出接頭短接在一起,才可以調 ...

輸出接頭短接是可以調整電流,目前是CC,我想恢復為CV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裡面被你(他)改了電路  然後忘了當初的做了什麼
[前些日子需要恆流C.C.輸出功能,改好使用 ...

這台電供拿回來就沒有動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 負載   ,是不是要接東西
鈕都轉看看

接負載了,也是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比對看看有沒有奇怪的跳線之類

這個要找時間比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兇手找到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089-1-1.html

哈哈,就是WISH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是電流檢知電阻斷路或拆掉,這台電流表其實是低電壓表頭,是測量電流檢知電阻兩端電壓來顯示電流,當 ...

這個找時間再測試,先拿另一台用

网友:
看起來比較像內部有短路?
你確定你接上元件之後有電壓電流嗎?
接個1K之類的電阻 電壓有沒有上來之類的

网友C:
如果沒改.. 我比較推10# 說法
請見下圖  R23 這電阻  因為長期高熱  可能故障或是焊錫點老化
這個電阻 沒電流了 電流全轉去 併接的A表迴路

R23  零件列表  是  0.15歐姆 5W

R23  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沒改.. 我比較推10# 說法
請見下圖  R23 這電阻  因為長期高熱  可能故障或是焊錫點老化
這個電阻 沒電 ...

原本要先用這個更換可變電阻的電供,https://bbs.pigoo.com/thread-84157-1-1.html,卻發現開機就是CC模式了,只好先想辦法修好這顆電供,

拆開找到R23電阻(0.15Ω 5W),測量值很接近0.15Ω,看來不是這顆電阻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要先用這個更換可變電阻的電供,https://bbs.pigoo.com/thread-84157-1-1.html,卻發現開機就是CC模 ...

從最簡單的開始,可變電阻或半固定電阻檢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