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B470筆電的電供是幾V?

楼主(2021-10-22):
有圖有真相,所以先看圖....

後面只貼了一張小紙條,意思是此筆電是特賣品,只提供一個月的保固,禁止轉賣。

要說一下來源,近日有修復與朋友小孩的關係,中午吃飯後都去晃一下,看到這台,趕快A回來搞一下。

回家按了一下電源開關,咦.....有電耶,開機勒,但是出現修復畫面,想說插個電在來搞....

很直覺的就拿了常用的19V的給插下去,阿.....斷電了。(電源供應器跳了)

然後,卡關了,用電池也不動了,插電源就跳電,會是電壓不對或是特規內負外正的嗎?

卡關中,求解,在不行還有兩之2G的D3記憶體跟一棵320G的硬碟可拆。

网友A:
這台應該是工程機,不是什麼特賣品。
聯想的筆電一般就是用19V或20V,如果是5.5mm/2.5mm接頭都是內正外負,沒看過內負外正特規。

网友B:
OUTPUT(輸出)20V 3.25A 65W
孔徑 Int. Diameter: 5.5mm, Ext. Diameter: 7.9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PUT(輸出)20V 3.25A 65W
孔徑 Int. Diameter: 5.5mm, Ext. Diameter: 7.9mm

插座應該是5.5*2.5的。插下去有繃火花....

也不知是否有短路,應該是內正外負的沒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應該是工程機,不是什麼特賣品。
聯想的筆電一般就是用19V或20V,如果是5.5mm/2.5mm接頭都是內正外負, ...

補一張小紙條的特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間還有一個小針,
20V

插座是5.5*2.5的,不是帶小針的插座。

网友:
之前用過聯想,電壓是20V,頭還很特別是長方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座是5.5*2.5的,不是帶小針的插座。

我是聯想Y460,
母座是5.5*2.5,
一直都用ASUS筆電19V變壓器OK.

网友D:
這種問題   除非有答案矛盾      股歌 / 露天蝦皮電商  不難找吧
關鍵字 : 聯想B470 電源供應器
https://shopee.tw/%E7%89%B9%E5%8 ... 52009229.7535147503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問題   除非有答案矛盾      股歌 / 露天蝦皮電商  不難找吧
關鍵字 : 聯想B470 電源供應器
https://sh ...

找是有過啦,只是第一次收到聯想的筆電,問問大家比較確定,沒想到第一次就翻了....

阿三哥標榜的是簡單的暴力維修,這台好像沒有我施展拳腳的機會,等等在去回收場看看。

楼主:
朋友的小孩開口要回筆電,感謝各位大大們的回答,不過記憶體跟硬碟已入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一張小紙條的特寫。

是不是工程機也不要緊,是好的比較重要,市售機但是故障也沒有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工程機也不要緊,是好的比較重要,市售機但是故障也沒有用啊!

我有用電錶量插座的阻值,正常的指針是不動的,這台的指針偏11點方位,朋友小孩開口要回,就還了!改天有再A來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