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501V 充電問題請教!!

楼主(2021-10-23):
ASUS UX501V

故障現象:充電器插著充電器許久狀況依舊,不插充電器無法開機

     久聞華碩品質, 以卵擊石,請教各位大大有 UX501V 的電路圖嗎?

                想查修充電電路的排阻值,若完修另再發文,感謝各位前輩!!

故障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718-1-1.html

感謝 楊大俠 !! 趕快來查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 趕快來查修!!

我覺得先檢查電池吧 ~~基本的先排除

不插電池,電池充電口 BAT_CON 正極,應該會是 3V 或是 15V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