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440L 直線條畫面請教!!

楼主(2021-10-23):
BENQ EW2440L

故障現象:可開機,開機後畫面如下兩圖,此款螢幕用的是 驅動板主板4H.28S01.A11,

                怎麼是合板?? 就這一塊板!! 集電源、視訊 、音效於一....

                請教各位大大有此合板的電路圖嗎?  想查修,若完修另再發文,感謝各位前輩!!

故障情形 :

本體內裝 :

网友A:
立柱 大部分都是面板出問題
先將連接面板的排線做清潔處理看看 不行的話面板凶多吉少

网友:
大多面板 NG

网友:
不用查修了  就是在面板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立柱 大部分都是面板出問題
先將連接面板的排線做清潔處理看看 不行的話面板凶多吉少 ...

請問所謂 "面版GG" 就代表沒救了嗎??

還是只是 位置版 連接 面版 的 FPC 異常??

此型面版狀況那麼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