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請問強排熱水器怎麼拆

楼主(2021-10-23):
HI
因為家裡這台強排的熱水器疑似是銅管破了在漏水
但是慘的是正面看不到漏水點
水是從最裡面的背部流下來的
所以得把銅水箱拆下來才能補
但是實在不確定拆的流程
且銅管在左下的出水口那個部分
我實在看不出來它要怎麼抽出來
請大大們指教謝謝

這邊把內外四個螺絲都拆了但還是看不太出來怎麼把銅管分離:

网友:
這加熱器與銅管是之前我家拆下的熱水器(非強制排氣), 參考看看

楼主:
(最後兩張圖好像刪不掉請見諒)

拆成功了
這台主流程是:
風機+燃燒室+水箱要一起拔起來
然後再把水箱分離取出

各位置說明:
它是用密封圈止漏,然後用一個壓片鎖住,要直接拔起來

這也是用密封圈,但它是用一個特製的鐵片扣住不是用鎖的

這個解開兩個螺絲就可以拿起來,裡面有感火針指左或指右
沒感應到火的話會關機

這個是溫度保護,解掉2個螺絲拿下來

這是側面的感火針,但它設計成直接按住紅色的位置就可以把線抽起來,針跟座會留在上面不用拿下來

瓦斯供應器跟燃燒室的連接處四個螺絲拆掉就可以分離
有墊片防止瓦斯洩漏拆起來的時候可能會像這樣黏著小心不可弄丟

跟底部連接的螺絲拆一拆
就可以這樣翻過來

燃燒室跟水箱中間有螺絲拆掉

水箱就可以下來了

背面疑似漏水銅綠處
要試水才知道

謝謝觀看及樓上大大提供照片

楼主:
原來編號5應該是點火針才對
它接的那個黑色盒子是點火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兩張圖好像刪不掉請見諒)

建議再加註上熱水器廠牌及型號!方便有相同問題的人,都能索引尋找到這篇!感謝~

楼主:
這台是 喜特麗 JT-H16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是 喜特麗 JT-H1632

之前在掏寶看過單賣銅水箱~
要不要直接掏一個回來?

關鍵字 "无氧铜水箱"

网友:
原廠報價應該37XX以上?找汽車水箱幫忙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掏寶看過單賣銅水箱~
要不要直接掏一個回來?

有找過呢
但沒有一樣的size
加工起來麻煩(改出入水接口、與頂罩、燃燒室之間的密合問題等)
材料成本含水箱就會超過1千台幣
且我拆下來含頂罩是3425克
扣掉頂罩應該也有快3公斤
淘寶上的無氧銅水箱標示頂多接近2公斤
像是 1.9kg 1.35kg
加上我是4年前買的熱水器
現在銅漲價了
能補是比較省的呢

雙管噴槍+瓦斯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Gfg3IvynQ4

單管噴槍+瓦斯罐:
https://www.ixigua.com/680534197 ... 419f78a0270f1853ef4

用磷銅焊條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找過呢
但沒有一樣的size
加工起來麻煩(改出入水接口、與頂罩、燃燒室之間的密合問題等)

外圍用銅鋁銲條,燃燒室破用磷銅修補這樣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圍用銅鋁銲條,燃燒室破用磷銅修補這樣也OK?

一般熱水溫度不要設太高不會有其它位置燒破的問題
地下水水質腐蝕銅管造成砂眼漏水居多
別的材質的焊條補也行
銀銅焊條、磷銅焊條、銅鋁焊條(軟焊)、焊錫(軟焊)
用錫補的案例:https://blog.xuite.net/somin/twblog/123425218
但效果跟用法各自有些差異

楼主:
有點無言
該不會因為銅太多散熱太快
雙管的燒了兩分鐘還燒不紅
還是我剛試水裡面沒乾的關係呢

楼主:
一開始接水管試水

發現是旁邊這裡很小的漏點

後來火開最大,拿近一點,也不知道補得行不行, 第一次嘛

等等再試水看看

楼主:
試水ok
本來看上面的圖以為我漏點那邊沒有蓋到
重新看一下原來是角度的關係

不知道會用多少焊料
買了5條結果只用了1公分
磷銅焊條一條很便宜大概10塊台幣以內

準備在旁邊的水基滅火器

网友:
大大身體一定流著燧火氏的血液!

楼主:
不過看它那個漏點上有疑似小裂痕
不知道是出廠時管子就有傷還是啥

楼主:
https://www.ixigua.com/647968939 ... 0c43daed179fe23a1a8

補充一個熱水器銅管彎管加工的影片
這一段是整個連續管
我破的位置在末端要跟彎管接的附近

楼主:
https://www.ixigua.com/694246630 ... 561286f1cf9524553ec

這影片在比銅水箱的用料
這也是我覺得淘寶上的無氧銅水箱可能不太理想的原因
而某些牌子容易漏水的熱水器
或把水倒乾秤一下重量也會有意外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