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SA-CT260H Sound Bar主動式藍芽喇叭不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1-10-24):
SONY SA-CT260H Sound Bar主動式藍芽喇叭不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SONY SA-CT260H

2.插電按開機鍵不開機,遙控器及本體電源鍵都一樣

3.內部照(上層)

4.電源板檢測輸出電壓正常

5.主機板(含音效功率放大器)

6.檢測電源輸入U2 PIN2有26.7V

7.檢測U2電源輸出PIN3 0V

8.拆下功放IC散熱片才可施工,查看U2為EUP3482A 2A, 30V, 340KHz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降壓IC
剛好有備品EUP3484A 3A, 30V, 340KHz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特性更好的可代換

9.更新U2後待機5V電壓輸出正常

10.開機成功

11.開啟手機藍芽連接喇叭撥放MV音質棒棒噠!!!

网友A:
第一張圖片
請問輸入電壓是AC220V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圖片
請問輸入電壓是AC220V 嗎?

其實應該是AC100~240V都可以用,剛開始用AC220測試修理,修好後用AC110使用也OK,感覺是水貨改貼標進來的,電源插頭是歐規2圓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