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原來判斷IGBT好壞,用手機充電頭就能立馬知道,比萬用表還準確

楼主(2021-10-24):
隨機網路衝浪,影片觀賞,參考看看

一般的二極體 LED + 豆腐頭手機充電塊 = IGBT簡易測試器
原理大概是 利用人體接地使電晶體導通,短路使之截止。(大師前輩請開示正確原理知識)

Q : 串發光二極體的電阻是多少Ohm的?
A : 輸出電壓 減 LED電壓, 再除 LED電流, 5 -3.3 = 1.7v /0.02 = 85 R,
   小LED 一般可接受20mA 的小電流, 電流過大發熱出現光衰/燒毀,
   具體要看 LED 工作電壓及電流 , 黃藍紅 不同顏色電壓也不同, 一般在 2.8-3.6v , 15-200mA 不等,

原來判斷IGBT好壞,用手機充電頭就能立馬知道,比萬用表還準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5rE9AHrSqU

网友:
IGBT的pin 2(collector)接5V, pin 3(emitter)接gnd,

step1:手指同時touch了IGBT的1(gate)和2(collector),
此時gate透過手指接high, IGBT on, 點亮LED

step2: 手指同時touch了IGBT的1(gate)和3(emitter),
此時gate透過手指接low, IGBT off, 熄滅LED

一般這種草帽型LED, 導通電流是20mA,
加限流電阻是必須的,

楼主:
三級管,場效應管,IGBT單管自激實驗,看哪個拉弧效果最好

Q : 為什麼IGBT沒起弧 ?
A : IGBT柵極驅動15V以上,而起關斷最好負電壓,所以5v自激肯定不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z1mqtGZ_oU

楼主:
新能源汽车控制器:IGBT驱动电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QDxACunkXo

楼主:
變頻才能省電 主角就是IGBT

有人建議IGBT的應用範疇(電壓區分)
> 200V 用 IGBT
< 200V 用 MOSFET (RDS(on) 最小可達 2moh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_M3mPs75Rg

网友A:
星期日喇賽一下
最準確判斷IGBT好壞的方法應該是..........,裝到電磁爐試一下就知道了。

別罵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期日喇賽一下
最準確判斷IGBT好壞的方法應該是..........,裝到電磁爐試一下就知道了。

這水很深~~~~~~~

网友:
測量IGBT三腳的 我還是習慣用指針三用電表量測  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