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與3845的差異

楼主(2021-10-24):
1.在開關電源上最常使用到的元件,便是3842或3845了.在應急時他們可互換嗎?
2.維修開關電源時,為免再次炸管,如何使用外部低壓的限流直流電源?啟動電阻該如何處理?輸入直流電壓值該如何設定?
3.將在回授迴路上的光偶(1-2腳或3-4腳)短路,輸出電壓會有何變化?他可快速找出問題點是發生在初級輸入或輸出端上.
4.TL431的參考端電壓(一般為2.5V)的異常,會給你何種故障啟示?
5.請參考影片中作者的維修思路.

网友:
42/43/44/45  啟閉電壓範圍不同  和 最大工作週期不同 50% / 100%  分成4種

ON 16V /OFF 10V ON 8.xV /OFF 7.xV MaxDuty
3842 3843 100%
3844 3845  50%

网友:
我個人是覺得3842系列都很好買,真的燒了能夠用原本編號應以原本編號為主,能否代用的問題可以在自己實驗上研究。

俗話說吃燒餅那有不掉芝麻的,wish 說修Power 那有不炸MOSFET 管的,3842改用直流電源供應器取代市電當然很安全,8腳有5V基準電壓,4腳有鋸齒波,6腳有方波輸出,3842就是算好的了,但是裝上機由市電供電後還是炸MOSFET的事還是很常見,我家就有幾台3842 的不定時專炸充電器,一炸起來不只炸MOSFET,它的周圍零件全部炸。
要找原因還是得靠上市電,可以先不要接MOSFET,只是這樣因電路沒有正常工作,只靠啟動電阻供電,輔助繞組沒有接續上來,3842變成間歇動作無法持續,不過這樣還是有些參考價值。
炸MOSFET 一定要查RCD 吸收電路,因為依照經驗它也不保了,我也很懷疑搞不好是RCD 吸收電路壞掉才把MOSFET 炸掉的。

電腦輔助風扇的3Pin 插座可以拿來利用,它的3支腳剛好跟TO-220相符,炸了就插上新品不用再焊接,維修時把新的MOSFET鎖在散熱器放在外面(記得保護好),3Pin的線再接到電路板上,上市電又炸掉時才不會把電路板炸出個黑洞破壞絕緣,未來更難修復。

最重要的是維修時要保護自己,尤其是眼睛,所以帶著護目鏡是必要的,我的眼睛很不好,DIP的零件都看不清楚了,所以都要借用放大鏡,要上市電我都直接躲在放大鏡後面。

网友A:
最大工作週期不同 50% / 100%
問: 原設計 最大工作週期 100% , 若替換成 50% 會如何
答: 別鬧了, 輸出不足

為何要不同的 50% / 100% 版本   答: 主要是 非/連續模式  電感量差異

我不玩地獄問答遊戲   別再問了  實作炸完有思考了甚麼 再來提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大工作週期不同 50% / 100%
問: 原設計 最大工作週期 100% , 若替換成 50% 會如何
答: 別鬧了, 輸出不足 ...

UC38XX系列除了門檻電壓、工作週期差異之外,PWM頻率也不一樣,100%的跟震盪頻率一樣,50%的是震盪頻率的一半,一般比較少注意到這個問題。

50%的多了一個除2正反器,震盪頻率一個週期PWM工作,下一個週期遮沒不工作,所以PWM頻率等於震盪頻率的一半。

PWM頻率對轉換式電源影響很大,主變壓器繞組電感值、穩壓回授補償值都跟設計頻率有關,頻率差一倍輕則最大輸出功率降低,嚴重的根本無法工作,或是主迴路一直在間歇工作停止反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