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電子點火槍的拆解

楼主(2021-10-24):
家裡瓦斯爐其中有一爐不太好點,因為也很少用它,家人覺得沒有修的必要,就買了一個電子點火槍,
不是打火機那種,是要吃電池的,按了尖端會答答答答答答... 的放電,放電產生火花就可以點燃瓦斯,
大致上是這樣。

週末無聊我拆開看,這個箭頭指的黑色東西是什麼呢?
電路到它身上之後,就接兩條線去「槍管」的末端放電了。

突然想到,這隻點火槍是吃一顆1.5v的三號電池,以這樣的電路來看....我改塞一顆3.7v的18650電池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就不必一直買三號電池了,哈。

网友:
前端黑色是高壓升壓線圈,
供電端電壓提升, 要考慮後段耐壓是否足夠,
否則會燒零件, 或產生危險

网友:
通用型單線瓦斯爐 熱電偶 電磁閥 沙漠針 感應針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01558445254

修瓦斯爐比較安全

電磁閥  感應針兩ˊ種零件一起買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
我會都試試看.

网友:
瓦斯爐如果是裝電池的
可以檢查火蓋旁的點火針有沒有火花
沒有的話就換點火針
如果是免電池用壓電轉一次鈕打一次火的
就要看開關總成上的點火針有沒有火花(要先關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