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iy 自制超高頻火星塞測試器~ 拉到十萬轉~ 頻率產生器應用~

楼主(2021-10-24):
這是利用功率管IRFP3607與頻率生器所制作出來的火星塞測試器最大的特色是可以將頻率催到極限~

市售的火星塞測試器是沒有能催到十萬轉以上的

就是這個從報廢power上拆下來的功率管~

這是之前用繼電器實驗的影片
用繼電器不管是傳統還是固態的都沒辨法拉到這麼高的頻率還能點火

网友A:
有些情形用影片來說明的確比較合適,不過請掌鏡的人注意一下,鏡頭一直晃動或移來移去會讓看的人頭暈,如果是你自己一個人操作兼掌鏡,那看能不能用三腳架把鏡頭固定,你就操作儀表即可,這點也是別的會員告訴我才知道的。
小小建議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情形用影片來說明的確比較合適,不過請掌鏡的人注意一下,鏡頭一直晃動或移來移去會讓看的人頭暈,如果 ...

明白,因為鏡頭範圍很小,只拍攝一個小位置,說服力不夠,有時會讓人說是假的.所以才需要不時的移動,確定是真實的狀況..
像這個若沒有這樣拍,就會有人說只是拿買來的火星塞測試器,然後說是自己diy的.
立腳架拍單一晝面是最簡單的,也是最容易作假的,一般真的是自己diy東西的人,都不會這樣拍,
那是拍給不懂看重點的人看的,重點在全程與週圍相關的一些細節,不是單一的局布晝面.
國外很多這樣的網紅作假diy的影片,所以我才需要這樣拍,才能做出不需要再去說明的證明..

网友:
網站可以用慢動作來看火星塞放電情形。

楼主:
更便宜的來了....
這是之前順道多買的一個頻率產生器,超便宜,才17元
17元還是完整品,不是要自己焊的..光焊的工錢都不止17元.
由於我本來有一個,這個是因為太便宜才買來試試.
拿這個來試剛完成的火星塞點火測試器,用這個來產生脈衝信號
測起來效果非常好,打算把這個就放在火星塞測試器上固定起來
更貴的那個就不拿來用在這個東西上了..

楼主:
這是這次做的火星塞測試機最終的完成品
使用僅售17元的超低價頻率產生器來做脈衝信號發射源
這個ne555頻道產生器,需改點東西,原來的電容值太大
第一段低檔頻率過低,近無法使用,換容量更小的電容即可解決.

楼主:
以前自制的跳火量規,測試一下火力全開的力量

网友:
建議您在拍攝時還是可以使用腳架的,先抓好幾個分鏡可能放置腳架的定點與拍攝角度,移動時直接拿著腳架由第一個定點移動到第二個定點後放下,這樣子就可以把重要的地方看的穩定清楚,也能一鏡到底。在移動時由於加上腳架的質量與慣性,也起了穩定器的作用。

之前看一些 youtube 上的 vblog, 偶爾由鏡中看到作者自己時,常看到都是抓著腳架這樣子拿著在拍,而且個人印象中蠻常看到八爪章魚腳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