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鄰居工廠拿來的 3個BOSCH AL1130CV 故障充電器

楼主(2021-10-25):
我們附近小工廠很多,工廠使用BOSCH 工具的還不少,後來他們知道烏骨雞學姐有在賣BOSCH 二手充電器,有時就會來買,今天來買的鄰居把壞的3個全留給我,就請我處理了,反正就是給我的意思,剛好昨天在講炸MOSFET 的事情,就拿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台我只能說真的是工廠專用機,一打開就下方照片這樣子。

▼看不清楚的話我放大一些,全部都是鐵屑,充電器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不會壞才怪。

▼BOSCH 的充電器最後有在電路板上透明膠,這是為了防潮功用,但是它的缺點就是不管鐵屑、木屑、灰塵全部都會沾黏上去,用空壓機都無法去除,我是都用烏骨雞學姐賣的電路板清潔劑,配合大小不同的刷子洗,好加在不會難洗就是了,儘量洗乾淨後如下︰

這台是燒保險絲,把電路板上的鐵屑洗乾淨後,換上一個新的保險絲就OK了。

說到保險絲要跟大家聊一下,如果是常用那種透明玻璃管的保險絲,那你可看保險絲的狀態來判別一些細節,如果透明管很乾淨,那一般比較不會有問題,如果玻璃管有燒黑,甚至破裂的情形,那表示你要仔細檢查電路了,千萬不要馬上換保險絲,因為一換馬上又燒掉。
如果原本的保險絲不是透明玻璃的,例如陶瓷的,那你應該也要換陶瓷的,陶瓷的保險絲裡面有灌石英砂,燒掉就燒掉而已,不會像透明玻璃管發生電弧,尤其是在有易燃物或氣體的場合尤其重要,大家要記得。

▼第二台我看了看就先收起來了,這台電路板不但一堆鐵屑還淋到水,要弄好得花太多時間。

▼不過這台工廠的"技術人員"沒有動過,因為從電路板背後就知道了。

▼第三台正面一看倒還好,翻到背面一看嚇一跳。

▼這位技術人員的技術敢動手修這種產品令我非常"欽佩",欽佩的不是那幾條跳線,而是他動到的每一個銅箔焊點都弄壞無一倖免。

▼難怪我不只一次聽做維修的會員說過,最討厭修別人修過的,別人修過的甚至拒修,我想這種的就是其中一種例子吧!跟第二台一比,這台還是比第二台好修,所以我也只能把它破壞留下的地方全部移除。

▼然後儘量用最牢靠的方式補焊,大家看的出補了那些地方才是。

▼還記得我說過我沒有護目鏡,所以都躲在放大鏡後面嗎?就是這個啦!

▼修BOSCH 的充電器我有一些經驗,很快就可以找到故障點,以前朋友在BOSCH 代理商我去找他時,都笑我說我簡直是BOSCH 特級維修站,因為他們的技術人員不會像我這麼修。

▼我自己也有用BOSCH 的工具,最後用我的電池試一下.........OK了!

這一篇沒有仔細交待維修過程,因為他們零件都換過了,我大半做的都是清潔跟補焊的工作,其實鄰居他們直接就跟烏骨雞學姐買就好了,修理除了要基本的技術之外,也要零件及時間的成本,除非是很有興趣就另當別論。
講到這裡突然想到曾經有一位從網拍跟烏骨雞學姐買BOSCH 充電器的不認識買家,買完後過幾天突然把他們壞的充電器寄給我,也就是他還自付運費哩!他只是覺得我們有能力修好它就寄給我們了,修好後我們是要賣或要自用都可以,他只是不想又多一個電子垃圾........,最後那台充電器我收起來自用,原本自用的拿給烏骨雞學姐出售,因為那有一種感動。

网友A:
站長提到東西被半瓶水修過後所發生的慘案。討厭是歸討厭,但不會因為單純這個理由而拒絕。

談一下以前發生過的一件事。上工藝課要做東西,有些人因為天生沒有理工的細胞就真的會弄成很槽糕。當時我的能力已經可以獨立,所以幾乎都找上我來處理。有個人拿了她的作品來,我拿過手先看一看,再拿給別人看一看,笑一笑,然後拒絕了,理由就是因為善後太麻煩了……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長大之後檢討這件事,我犯下了一個天大的錯誤,而且就算想彌補也沒機會,成了我終身的遺憾。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千金難買早知道。所以我一直都在講「千萬不要只用表面的東西去判斷一件事。」這是根本原則!不過也發現這對大多數人而言其實很難……

回到現在,修理東西這事,我看的是所有者的誠意來決定的。對方無所謂那我也無所謂;對方真的很再乎的話那我就捨命陪君子。不過幸好(或是不幸?)的是至今為止還沒有碰過後者的情況,因為那真的會很累人了,而且基本肯定是賠錢的。只是說不會讓憾事再度發生在我身上。別人的話就管不著,緣份不具,身分不備。每次看到慘案都很想說出:被你修到的人真是倒八輩子的霉了……當然我不會真的講出來啦,這只有父母或老師在私下場合才能講出口,其他人心理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就好。

我想起了從古早流傳下來的一句話: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

順帶一提,有人問為什麼維修會比直接買新的要來得麻煩來得貴?我就試舉了一個例子:「撕一塊膠帶貼在 LCD 面板上,這叫生產;把那塊膠帶從面板拿下來而且還不能傷到,這叫維修。想像一下這兩個工作有什麼差別?」這生產只用了兩秒鐘,但維修花了兩分鐘還不見得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長提到東西被半瓶水修過後所發生的慘案。討厭是歸討厭,但不會因為單純這個理由而拒絕。

談一下以前發生 ...

我不是維修業,只是因痞酷網得知維修業的甘苦談而已,該不該拒絕或什麼情況下才拒絕我沒有意見。

有一次去朋友家,他們家剛好浴室因為蓮蓬頭壞了要換整組蓮蓬頭,叫了附近幾家水電行來看一看都是都不想換,原因都是一樣,因為朋友原本裝蓮蓬頭的出入水孔整個咬死了,而且又在牆壁裡,來看過的師父說怕一轉開會斷在裡面,最後搞不好要打牆壁才能復原,不確定因素太高都不願意接,我朋友非常失望。
後來有一位師父來看一看看後告訴朋友,他可以做,不過要朋友簽類似他若弄壞不負責的文件,朋友考慮後同意了,一轉開果然從牆壁內部斷掉,最後換蓮蓬頭變成浴室大整修,浴室要打牆壁要請打牆的人來,磁磚要修補太難看乾脆換新,所以變成浴室幾乎重做。
我同意你說的不要只用表面的東西判斷一件事,但是有經驗的人也可以從表面就判斷出問題。朋友依約沒有要他負責,但是那位師父一看到斷在裡面也要開始協助善後,總不可能一走了之讓朋友家都停水狀態,不知道事後這位接案的師父心裡會怎麼想?

再來一個,論壇有位會員是修筆電的,我常常也會跑去他那裡喝茶喝咖啡,有一次我去他那裡閒聊,遇到他在修客人拿來的筆電,他一邊看一邊跟我說,wish 你看這裡,這台是給別人修過的,維修的人動過很多地方,拿掉幾個零件,BGA 從斜面看就看到幾個錫點糊在一起,會員一邊組起來準備退修,一邊對我說道,有的維修業者的觀念就是他修不好的別人也別想修好。

無三不成禮,再來一個,痞酷網有一位會員住台南,他是在維修電視為業,有一天我有去台南就去找他哈拉騙茶喝,閒聊中我指著櫃子一台蘋果的螢幕說這台你也有?他告訴我那台是某位客人送修的,他修完之後客人說外殼有破壞的痕跡,要修總要開外殼吧!不然要怎麼修?我用力的盯著會員所指的地方看.......,可能我的眼睛實在太差,我真的還看不出來,客人要求賠償,我們這位會員再三解釋及給他其它替代方案等等,對方也都不接受,最後會員去網拍買了一台沒拆過的二手同型號蘋果螢幕賠他,然後把這台擺在櫃子裡.........,這位會員苦主以後修蘋果的螢幕不知道會不會也要對方填免責聲明?或者直接就拒修。
※這位台南的苦主如果我有遺漏細節或你想補充請留言。

最後是我的例子,痞酷網會員應該都知道我不是做維修業,也不接維修,要我修東西先得要我有興趣的東西再說,而且我的原則是不管修不修的好,東西都歸我了,不同意就不要叫我修,這三台充電器自然也不例外,如果鄰居不是把充電器送給我,我也不會接下來修。

不知道gsm7 你是維修業嗎?如果你是前者水電師父你會不會接?或是如果你是後者筆電維修業者你會不會退修?或是第三個台南維修電視的會員遇到的客人要求賠償你會怎麼處理?
跟他們聊天我也才知道原來維修業遇到的不為人知的一面,這一篇我沒要吐槽或抬摃喔!只是純聊天~~~

网友B:
因為有興趣才玩維修diy,有時候材料零件和時間都超過維修價值,還不如直接買新的或二手的划的來。呵呵…比較貴的物品還是送回原廠和專業的維修人員,不可自己亂搞一番後才送維修,通常會被拒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有興趣才玩維修diy,有時候材料零件和時間都超過維修價值,還不如直接買新的或二手的划的來。呵呵…比 ...

備用機IPHON5的Home鍵掛了,
昨天在看海鮮皮,
一個home鍵要120~200元,
然後看到有人要賣不開機的iphone5,
才賣一百塊,
想想還是把iphone5收起來了,
app都不支援了,
修好不知道能做什麼.

网友:
二修、三修通常都不好修,同一個部門重新檢視庫存不良品,維修紀錄卡上都有紀錄,再不濟找上家同事容易很多。

若是維修兼接待,光修東西都來不及了,遇到澳洲來的客人,耐心很容易被磨光。

退修是知道修下去可能所費不貲、失敗率高又吃力不討好,避免虧錢的風險管理課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維修業,只是因痞酷網得知維修業的甘苦談而已,該不該拒絕或什麼情況下才拒絕我沒有意見。

有一次 ...

這些其實都算是政治問題:不是工程技術上的東西,而是處理人事上的東西。

簡言之,用八個字來形容自己的部分就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如此而已。不用想得太複雜,枝枝葉葉理不完。

人事的部分如果對每個人都能處理得好,這佛來也做不到,佛經裡有東城老母的故事。所以我又常講:要廣結善緣,就是為了這些在作準備而已,在未來無數無量億萬劫的時間當中,自己講的話會有人聽,而且對方還要能聽得懂。就這麼簡單,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維修業,只是因痞酷網得知維修業的甘苦談而已,該不該拒絕或什麼情況下才拒絕我沒有意見。

有一次 ...

大大
我很喜歡看故事
尤其是這些可以讓經驗成長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像這些維修的故事我是沒有
我雖然有在修
但都只幫好朋友
算是交朋友的囉
以前讀大學的時候
就幾乎班上同學的電腦都找我修
有些同學東西故障就是直接換新
所以故障的電器也都會給我
一開始拆東西是興趣
後來修得起來又覺得更有趣了
但時間真的不夠用
我很多東西就跟大大一樣
拆了放著
未來的某一天
它會好的~
{n_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