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強的LM-PR98 列表機伺服器還有沒有人在用?

楼主(2021-10-26):
找到一個聯強的LM-PR98 列表機伺服器,這種東西還有人在用嗎?還是可以丟了.......

网友:
老辦公室的點陣印表機才會用的到吧,現在的雷射及噴墨印表機都是USB的。

网友:
留著 有舊型印表機的還有人會用得著..

网友:
我我我,留給我~我家的老點陣印表機一直弄不起來~

网友:
這個東西還是很好用的

楼主:
原來還有人用,那就標酷幣好了。

网友:
這個適合辦公室環境或是全家共用1台老印表機

10年以上的雷射印表機有些還是有LPT PORT

网友A:
我公司 超過10台的  LQ-680 LQ690, 所以一堆這個東西
條碼標籤機 也因為要分享,所以接這個也比較方便
這個月搬家剛好故障一個, 才花錢買了2個,一個當備品

网友:
這各還是有用處的
尤其是WIN10那個九月份更新
把PC共享印表機差不多廢掉了
只是變壓器說不定不好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 超過10台的  LQ-680 LQ690, 所以一堆這個東西
條碼標籤機 也因為要分享,所以接這個也比較方便
這個 ...

請問大大,變壓器的規格?謝謝

网友:
網上看到說 PR98 就是OEM自 零壹的 ZOT525,
ZOT525 的電源是傳統變壓器式(非穩壓)的 9V 300mA  DC接頭5.5/2.1 內正外負

代用:
現今交換式電源(有穩壓) 9V 300mA(或以上) ,例如 9V 1A 或 1.5A 都可以代用。
如果是傳統工頻變壓器式(非穩壓)的 9V 電源供應器,電流規格不可小於 300mA,可略大但不宜超過太多,以免電壓過高。

解說:
傳統變壓器式(非穩壓)的電源供應器,所標示的額定電壓是在承受額定負載電流下的電壓,空載、低載時的電壓會大於額定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變壓器的規格?謝謝

如果是tonysun 說的是9V 300mA,那應該就是這一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tonysun 說的是9V 300mA,那應該就是這一個。

網路上查不到規格
只看到這個圖片

看來有像{n_079:}
大大要一起賣我嗎?{n_0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查不到規格
只看到這個圖片

不用買,變壓器會一起寄給你,我只是不知道這個變壓器是它在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買,變壓器會一起寄給你,我只是不知道這個變壓器是它在用的。

感謝大大~我會努力餵狗的~~{n_0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我會努力餵狗的~~

哈哈,聽到這個我最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