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Bosch GO電動螺絲起子換電池

楼主(2021-10-27):
之前使用IXO,但是IXO扭力比較不夠,後來換成BOSCH GO為主力
直立型的機身有時候還是蠻順手的

可惜壽命不長,IXO還活了3年多,這支不到2年就G了
症狀是一下子就沒電,然後充電本來會閃爍綠燈,現在充電變成恆亮
打開裡面電池是LG18650HB2,容量1500的動力電池

覺得既然要換了,那容量換大一點更好
想請問如果要更換電池,要怎麼看規格呢?
LG18650HB2上面寫持續放電電流30A

如果找18650 動力型,一般則是會寫2C 3C 5C之類的
請問要怎麼尋找可以代用的規格?
舉例來說18650HE2 容量2500比原本大應該符合我需求
但是放電電流部份,原本是持續30A,HE2則是持續20A最大35A
這樣可以代用嗎?

网友A:
這隻我也有用但用的不多所以還不用到換電池的程度。

這隻的負載運轉電流還不到 10A,以前我有測過但數值忘了,您可以自行測試看是多少。
所以 20A 或 30A 都能用那就挑容量大的先。

建議還是去找松下的電池來換,雖然單價貴了一點但耐用度絕對比韓國貨好,且再怎麼貴也不過只要一顆。
能縮短每隔幾年就要換的更換週期與日常使用的充電週期還是要買優良的電池來換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隻我也有用但用的不多所以還不用到換電池的程度。

這隻的負載運轉電流還不到 10A,以前我有測過但數值忘 ...

所以譬如說原本需求是放電2C,就算我買到放電5C裝上去也不會燒掉的意思嗎?
也就是放電安培數字比原本大於等於都可以。
容量就看自己喜歡多大,這樣理解對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譬如說原本需求是放電2C,就算我買到放電5C裝上去也不會燒掉的意思嗎?
也就是放電安培數字比原本大於 ...

對!跟電線的粗細最大安全電流一樣的道理,小電流需求也是可以使用粗電線。

C 數大代表內阻低當然比較好,但實際市面上能選擇的大 C 數電池其容量常會小於標準品。
簡單的說就是大容量就放電 C 數小、放電 C 數大就容量小,這是兩種不同截然不同應用的選擇。
聰明的使用者要知道您的負載電流最大為多少以選擇剛好夠用的放電 C 數(兩倍就可以),從中去選擇容量較大之品項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跟電線的粗細最大安全電流一樣的道理,小電流需求也是可以使用粗電線。

C 數大代表內阻低當然比較好 ...

「您的負載電流最大為多少以選擇剛好夠用的放電 C 數(兩倍就可以)」
這句不了解,以這支為例,放電電流10A,所以我要選擇幾C呢?
或是詢問店家電池放電電流最大是否可以到10A,可以就可以買嗎?

-----拆解更換開始---------

我的前一支是IXO,相較之下BOSCH GO2有點難拆

背後明顯的六角螺絲

前面檔位的部分沒有螺絲,是卡榫的,細心地環狀慢慢翹

接著按鈕和段位的部份也要小心撬開,不要直接硬抽出來

本體終於出來的,真的要小心翼翼,尤其前面段位頭那邊好多彈簧 鋼珠
深怕太用力就全飛了

電池是LG DAHB31865

上面有個溫度感測器

我買的是松下的動力電池,18650PF

沒有點焊機,先小刀刮一刮,上點錫油,外面包覆濕紙巾
用最快的速度焊完然後降溫,盡量減少電池損耗

最後裝回去要小心一些彈簧阿小零件的

最後前面這個頭有點難裝,反而是這裡卡最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