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行車記錄器改裝 外接鏡頭

楼主(2021-10-27):
#問題-行車記錄器改裝 外接鏡頭

手上有好多台 鏡頭老化的車用行車記錄器

想說 是否有可能將他們改成 摩托車用的行車記錄器 或是家用的監控錄影機 ^^"

理論上只要找到 鏡頭的訊號線 輸入口 改成連接 “外接的鏡頭” 應該就可以了..

但是能力有限看到一堆排線就老眼昏花了....

不知道各位先進是否有相關的經驗可以分享 感謝.

网友A: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也研究了一陣子。
鏡頭和主板通常用 MIPI CSI 介面相連。

結論是沒有硬體規格說明,應該是沒辦法改裝。
大概只有該產品的開發工程師或是拿得到硬體資料的人才有辦法自己找零件來換。
因為有些還得修改韌體配合鏡頭參數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也研究了一陣子。
鏡頭和主板通常用 MIPI CSI 介面相連。

對啊 我弄那一坨連接到鏡頭的排線 搞半天 搞不懂他們在幹嘛 ><

网友:
行車記錄器都用 CMOS sensor (不是 CCD sensor),  這類 sensor 輸出都是數位信號.
大都是 parallel (並列輸出), 裡面有 data (8~12 bit) 加上 Hsync/Vsync...

連接到鏡頭的那一片排線就是這些信號, 裡面沒有類比信號.

家用監控攝影機 / 首篇後面列的機車行車記錄器, 現都幾乎是 AHD 信號 (Analog HD, 或稱類比高清), 是類比信號.

所以車用行車紀錄器 (數位影像信號) 沒法改裝成監控攝影機 (類比影像信號).

AHD 和以前類比電視的 TV 信號 都同屬 Composite 信號.
這種類比影像信號 (Composite) 裡包含 影像信號, Vsync/Hsync, 繫色信號
也就是一條線再加 Ground, 共兩條線就可傳送, 而且可以傳很遠, 數十到百公尺都可以 (線材也要好).

MIPI 不能長距離傳輸 (數十公分到公尺級),十多公分就差不多極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 我弄那一坨連接到鏡頭的排線 搞半天 搞不懂他們在幹嘛 ><

可以去查 MIPI 接口(介面)

MIPI Alliance

目前有三種規格,其中之一:
MIPI Camera Command Set (MIPI 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