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圖測試

楼主(2021-10-27):
發帖->高級模式->打入標題->圖片->選擇檔案上傳->打入描述,保存到相簿打勾->發表帖子

正面

正面

楼主:
回復->高級模式->圖片->選擇檔案上傳->打入描述,保存到相簿打勾->將右邊"純文本"打勾去掉->參與回覆主題

背面

背面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楼主:
我按照順序做貼上去的圖片就是1、2樓的樣子,按照順序選擇完圖片後,按下確定
會出現上方圖片按鈕右上角會有數字,但是文字區中並不會出現教學中
[attxxxxxx]12345[attxxxx]
的字樣,這也是我會說和別人不同的,最後按發表後就是都會出現圖片都在最下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順序做貼上去的圖片就是1、2樓的樣子,按照順序選擇完圖片後,按下確定
會出現上方圖片按鈕右上角會 ...

我給你的連結都有說明,下方動畫連結還連續說三次,你如果不仔細看那也沒有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順序做貼上去的圖片就是1、2樓的樣子,按照順序選擇完圖片後,按下確定
會出現上方圖片按鈕右上角會 ...

為什麼要雞婆保存到相簿
照下面六樓去做很簡單 要貼圖就是點吉圖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184-1-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順序做貼上去的圖片就是1、2樓的樣子,按照順序選擇完圖片後,按下確定
會出現上方圖片按鈕右上角會 ...

漏了重點

重點是要點吉所有上傳的圖片
將圖片插入本文

這樣貼上來的圖就不會有檔名

楼主:
各位對不起,我發現我看了半天看了好幾次都漏掉了

"請參考下圖確定好游標的位置(就是指要把圖貼在那裡),接下來請點選要貼上的那一張圖片了,這個動作統稱插入圖片。"

我都以為只要傳上去就會出現att圖片的字樣

正面

背面

我悟了!!!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對不起,我發現我看了半天看了好幾次都漏掉了

"請參考下圖確定好游標的位置(就是指要把圖貼在那 ...

這樣可以重新發文了 我在跟你講零件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