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PHILIPS PM 2403 Electronic VAOhm-Meter

楼主(2021-10-27):
今天找出了這台飛利浦的電子式指針電表。

為什麼說它是電子式?十幾年前看過我這篇維修實例的會員都知道我有一台Sanwa EM7000指針電表,它就是電子式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23606-1-1.html

一般的指針電表裡面都是以被動元件為主,不過這種電子式的電表則是為了克服一般指針電表的缺點設計的,不過這台PM 2403已經故障無法使用,需要找個時間修理,有空閒我再到網路上找看有沒有電路圖。

這台電表需要用到兩個9V積層電池跟一個1.5V 2號電池,這篇我只拍它的外表,裡面的照片沒有拍好就不放上來了,不過網路上找的到,有興趣的會員再找一下即可。

這台的探棒插孔也是4mm,不過都已經嚴重氧化了,插孔整個都是黑色的,一點金屬光澤都沒有,這個要打磨光亮雖然做的到,但是沒有電鍍保護應該也是很容易又氧化,我再來想想辦法,我拿宇鋒的測試線來試插也是很合適。

网友A:
VTVM的進化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VTVM的進化版......

說到VTVM 就曝露出你的年紀了,展寶一下,我有一台真空管的VTVM 喔!
另外好像有3台電晶體的,其中還有一台是單表頭雙指針的,明天來找看看收到那裡去了。

楼主:
真奇怪了!找不到真空管的VTVM,結果找到一台AD-3524 FFT ANALYZER。

▼而且我居然還有一台被煙燻黃又缺幾顆旋鈕的太克TDS 220。

▼這兩台是單表頭雙指針的電子式毫伏表,真空管的才是叫VTVM,這表頭裡面的指針有兩支,一支紅色,另一支黑色,分別指示兩個Ch。

▼下方這台是單指針的,這台是怎麼來我家的就忘記了。

其實還有一台固緯的,不過又找不到了,有跑出來再拍出來。

毫伏表這種儀器是在做什麼的?顧名思義它就是在測量很小的正弦波交流電壓用的,它裡面有放大電路,頻率響應較寬,例如一些RF 後或中放的電壓,或者是像熱電偶輸出等等,這些在以前沒有這種儀表都是辦不到的。
對了,音響界好像也會用到它。

哈哈!不知道網路上有沒有人把毫伏表改成三用電表..........

网友B:
這個雙針的表頭機構實在是一代傑作,相當厲害稀奇!仔細看它還有上下兩個機械調零的螺絲。 雙針的表頭好像只出現在雙針AC毫伏表上,還沒有看到過雙針的指針三用電表呢。 這一種儀器我還沒有用過,應該是同時檢測立體聲雙聲道訊號時特別方便好用,一次就能輕鬆直覺的判斷兩個訊號是否合格。

网友:
早期生產音響會用到.現在不知道台灣還有沒有音響生產工廠.現在應該是直接看示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奇怪了!找不到真空管的VTVM,結果找到一台AD-3524 FFT ANALYZER。

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雙針的表頭機構實在是一代傑作,相當厲害稀奇!仔細看它還有上下兩個機械調零的螺絲。 雙針的表頭好像 ...

兩支指針一定是有兩個動圈,當然就有兩個調零裝置,我年輕時看過一種儀器,它也是雙單表頭雙指針,不過它一支指針平常在左邊,另一支指針平常在右邊,有讀數時左邊的指針是由左向右偏轉,右邊則是由右向左偏轉,只是我一直想不起來它是做什麼用的了。

其實依現在的科技很多儀表都沒有在用了,昨天我也一直想,毫伏表用在音響對是要量什麼?想著想著一位以前的老搭擋打電話來閒聊,我順便問他這個問題,他是說他也不是接音響案子,不過有可能是在測量輸出功率,我問他怎麼說?他是說把音響接上與喇叭同阻值的大電阻當假負載,接上毫伏表及示波器,輸入接訊號產生器,用正弦波慢慢輸出開大,等示波器開始出現波峰削平前看毫伏表讀數,因為毫伏表讀出是均方根值,所以就用 V平方/假負載,這樣就能知道該放大器真正的最大輸出功率........,我回答要得知最大輸出功率我光是看它的供應電壓就能估出來了啊!

楼主:
別波了,昨天我試了一下是壞的,不過要修也得先把旋鈕給補齊,這個旋鈕網路上找的到免費圖檔,呼叫有3D 列表機的會員,有沒有要讓我A 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兩支指針一定是有兩個動圈,當然就有兩個調零裝置,我年輕時看過一種儀器,它也是雙單表頭雙指針,不過它 ...

是這種表嗎? SWR Meter 功率/駐波比表,兩個指針的交叉紅線處就是 SWR 數值。

交流毫伏表在以前類比的時代許多電器都需要靠他來檢驗,也就是桌上型交流電壓表的用途。
以前沒有數字型電表時傳統的指針三用表性能不足(輸入阻抗與響應),就只能用這種具有主動放大的交流毫伏表。
可以用來檢驗信號的位準大小,不只是音響連電話或無線電調整與維修都能用的到,尤其是產線上能看到的地方比示波器還多。
示波器只有工程師會看會用,產線上的女工只會看表頭,且示波器成本比較貴也不能整天開機使用。

要測音響的最大輸出是使用失真表,失真表除了一樣有交流毫伏表還有失真的量測,最大輸出的測試規範與失真度幾趴有絕對關係。
拿來測 SN 訊噪比就很好用,放大器有或沒有加測試訊號時的輸出位準比值,這到現在連許多型號的黃殼數字電表因響應不夠都還不能測。

這種表我個人覺得最好用的地方就是用來調整機器,因為表頭夠大夠清晰又靈敏,調整棒在調整之時眼睛餘光一瞄就行了。
舉例調整收音機的感度,收音機灌 RF 信號將交流毫伏表接在中頻輸出上,再往復的調整幾個電感後就能輕鬆的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這種表嗎? SWR Meter 功率/駐波比表,兩個指針的交叉紅線處就是 SWR 數值。

年代太久了,我不記得我當時看到的是一台什麼儀表,但是跟你貼的表頭是雙指針反向是相同的。駐波比表以前我也有,不過不是這樣,下次再找出來看看。

楼主:
找不到駐波比表,結果找到一台已不見天日已久的太克 VM5000。

楼主:
結果單指針的固緯毫伏表沒有找到,又找到這兩台︰

這台固緯雙指針的旁邊塑膠框破損︰

奇怪了!我家怎麼那麼台毫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