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電晶體測試機~簡易收納與電源改成2棵4A電池供電

楼主(2021-10-28):
這二天買的一個新玩具,一台很神奇的儀器
這台應該不少有都有入手,但把使用過程用影片拍出來的就很少
我就拍一段測試的過程給想買的人當作參考
原機用的是9V方塊電池,除了斷電不易外,也比4A電池貴上許多
這個機子吃電量非常小,用四棵10元的4A電池拿二棵來用就能用很久了.
沒使用時,就像我這樣把一棵拿出來,這樣不會在那裡一直吃電.
這台機子可以測試一大堆電子零件,電容電阻電晶體二極體三極體
可以拿來補三用電表與示波器的不足之處
尤其是測功率管與像pc817這種電晶體更是簡單又快速

网友:
我是用兩顆18650串接用

楼主:
剛好有放很久沒用的電池盒就拿來廢物利用
這個吃電量這麼小,用一棵18650我是覺得浪費
且再加上電池盒後也放不下我找到的這個盒子
二棵是8v,以這台機子來說,算是電量不足狀態
很多測試件應該都會需要9v的足電壓來做
之前買了很多片這種超迷你升壓模組,好像是10元
就拿一塊來用,直接把3v升壓到9v,測試起來很穩定

楼主:
讓測試機變的更好用些

网友A:
我之前是用一顆18650加上「充電、保護、升壓」一體板使用的,晶體測試儀內有內建一個線性穩壓器(記得是7805之類的東西)不會那麼怕升壓板的電源紋波,畢竟板子耗電量不高一顆18650鋰電池就能撐很久

但晶體測試儀靜態(休眠時)耗電流是有的,最好還是加上一個物理開關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是用一顆18650加上「充電、保護、升壓」一體板使用的,晶體測試儀內有內建一個線性穩壓器(記得是780 ...

是的,如果是用升壓板方式,那在電池跟升壓板之間還是要有一個開關,否則電池只要有接上,升壓板都是處在工作狀態。

网友(2021-11-29):
我買的是有殼版,要用時才扣上電池,因為人懶又不懂原理,怕搞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