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電話交換總機想偵測振鈴

楼主(2021-10-28):
不好意思, 我沒法判斷該放在哪區
一般的公司電話交換總機, 到分機似乎都是直流, 連振鈴時, 電壓都不會改變
我想用 arduino 偵測電話振鈴, 請問有先進能幫忙嗎?
我猜測是不是在直流裡直接丟振鈴訊號給分機, 再由分機的 IC 處理

有什麼電路可以偵測或是朝哪個方向找資料

總機: 聯盟 UD2100系列

网友A:
既然是振鈴,就算直流也是脈波,只要速度快了,用電壓表測量當然不會改變。

网友B:
應該是找不到資料,這是台製封閉系統的產品,可能連線路圖廠家都不願意外流。

全數位交換總機除了直流電源外所有的訊號都是脈波串列資料,不是公開且共用的資料格式很難下手。
想用 arduino 偵測電話振鈴資料串如果有時間與精力是可以用邏輯分析儀來抓訊號自行分析看看。
但我的建議是不要試了比解德軍密碼還難,是不是改個方向從話機內抓訊號可能還比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振鈴,就算直流也是脈波,只要速度快了,用電壓表測量當然不會改變。 ...

謝謝 wish 大的說明, 這樣應該是要像您一樣的專業人士才能用 arduino 分辨振鈴訊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wish 大的說明, 這樣應該是要像您一樣的專業人士才能用 arduino 分辨振鈴訊號了. ...

你過獎了!我現在很頹廢,找我去唸經還比較有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過獎了!我現在很頹廢,找我去唸經還比較有興趣。

唸經這我沒辦法

网友:
傳統電話的振鈴訊號是加在直流上的低頻交流訊號,頻率約在20HZ,電壓約在數十Vrms上下(偵測要考慮稍大的可能範圍);
多線式的按鍵電話可能有專屬線路負責振鈴;
2線的數位總機則應是數位訊號。

參閱:

1. 振鈴(電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C%AF%E9%93%83_(%E7%94%B5%E8%AF%9D)

2. 傳統振鈴實測 https://www.strongpilab.com/pots-how-it-works/
由於電話系統是有接大地的,如果要用非隔離式示波器測量,可分別使用 CH1 CH2 測量 Tip Ring,CH1-CH2 就是兩線間的電壓,CH1 CH2 的地則不接(儀器本身接地)。這一實測中看來也是使用了此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找不到資料,這是台製封閉系統的產品,可能連線路圖廠家都不願意外流。

全數位交換總機除了直流電源 ...

其實這是朋友想要做的問題, 目前他的做法是在話機上的 LED 貼一個光敏電阻來偵測,
我在家用電話可以靠振鈴電壓偵測, 但在公司的總機就無法用振鈴電壓來偵測
不過我拆了一台話機來看, 似乎要經過特定的 ic 去處理振鈴訊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這是朋友想要做的問題, 目前他的做法是在話機上的 LED 貼一個光敏電阻來偵測,
我在家用電話可以靠振 ...

類比電話要抓振鈴信號很簡單因為此電壓約有 100 伏這麼高,例如只要有一個高電壓齊納串光耦合就能抓出來。
但數位電話的振鈴信號是廠家自己定義的數位資料串,沒有外人知道也沒有人想去解碼所以可以打消主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這是朋友想要做的問題, 目前他的做法是在話機上的 LED 貼一個光敏電阻來偵測,
我在家用電話可以靠振 ...

聯盟話機右上角會亮紅燈,
可以拿那邊的電來試試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聯盟話機右上角會亮紅燈,
可以拿那邊的電來試試喔.

是的, 現在就是把光敏電阻貼在右上角的 LED
這樣就不用拆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類比電話要抓振鈴信號很簡單因為此電壓約有 100 伏這麼高,例如只要有一個高電壓齊納串光耦合就能抓出來 ...

>>>>數位電話的振鈴信號是廠家自己定義的數位資料串,沒有外人知道也沒有人想去解碼所以可以打消主意了。
原來如此, 您講到重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