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買恆溫焊台含熱風槍

楼主(2021-10-29):
HI
小弟是電子維修新手
之前都只有30w外熱不可調溫的烙鐵在使用
最近淘寶雙11到了
想要買一個恆溫焊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110v
大約在台幣1000元以內可推荐的呢

另外有幾個知識點我搞不太明白
1.936、900m、t12指的都同一種烙鐵嗎?
2.203H、200m是另一種高頻的烙鐵? 比936焊台好用嗎?
好像第2種比較貴一些
所以1千元預算是不是只能買到第1種?
而編號又有分8586D、8786D、858D、959D等
有點看不太懂差異

我之前有加了幾家110v的到購物車
1:德佰龍8786D,800多元

2:谊华YIHUA-959D,900多元 ,沒烙鐵

3.德佰龍858D, 400多元,沒烙鐵

4.KAIKE 110V焊台 90W高频203H焊台,1300左右

好像有顯示溫度的會比較直觀一點
不知道該選擇二合一的
還是說一台高頻一台熱風槍
目前還不知道高頻的好在哪
希望各位大大能建議下
謝謝~~

网友:
我的建議只有一分錢一分貨的硬道理。

買後心得就是好貨買的時候心很痛,用的時候心很爽,爛貨是買的時候心很爽,用的時候心很幹。

以上是我的經驗給你參考

网友:
好像有顯示溫度的會比較直觀一點
不知道該選擇二合一的
還是說一台高頻一台熱風槍
目前還不知道高頻的好在哪
希望各位大大能建議下
謝謝~~

預算太緊了。即使買到也是便宜貨,耐用度有待考驗。
二合一的至少三~五張小朋友。
我自己用的這台hando 898d+我自己很滿意,也不知道市面上還有沒有貨。

网友A:
好康報給你知,烏骨雞學姐有賣,而且是110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康報給你知,烏骨雞學姐有賣,而且是110V的

看來咖啡哥都在把咩,印象中烏骨雞學姐她已經很久沒有賣熱風槍了。

网友:
白光BK881

1000 的預算 可能難買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經常要用到就提高預算,沒經常用到就隨便選吧,自己高興就好

网友:
我在淘寶買的~都快4000元了..
吸錫槍因為淘寶上頭怎麼看都不滿意~逛到日本亞馬遜買了一台破萬元的~
拿來賺錢的工具~要捨得花~~因為只花一次就好~
我當初買顯卡時~本來想說買個3060就好了~~到店家那邊才知~
啥毀~通通要綁機~因為不想買用不到的東西~牙一咬買了3090~
最近學剪片(真的難,我沒慧根阿)發現這3090轉檔真的超級快~~
錢真的沒白花~也不用整天擔心買的東西夠不夠用~

网友:
一分錢一分貨的硬道理 +1

小弟有台YIXXA 852D+,熱風雞一年多用了兩次,然後恆溫烙鐵為零!
好吧!可能是新手的關係..

HAAKO 984 or TQ95  (內熱配刀頭)
反而常用又好用!!

真心建議把預算拉高再忍忍..

网友:
好工具得心應手,低價的材質和設計都不能比的,反而會買一堆,然後就一直屯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來咖啡哥都在把咩,印象中烏骨雞學姐她已經很久沒有賣熱風槍了。

我沒記錯啊,烏骨雞學姐曾經賣過熱風槍的

楼主:
因為我不是工作用的
只是有時候處理自己的電器兼學習
買太貴的好像其實也不常用
烙鐵比熱風槍常用很多
但偶爾需要熱風槍的時候卻是連一把都沒有
該怎麼辦呢我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是工作用的
只是有時候處理自己的電器兼學習
買太貴的好像其實也不常用

我家一樓有兩台壞的熱風槍,這是一位跟我交情非常好的朋友的,他也是論壇的老會員,放在我家也一段時間了,我其實也沒有去動它,連當初他告訴我是什麼故障情形我都忘了。

大約三天前吧!這位朋友告訴我他最後一台也壞了,要我問烏骨雞學姐還有沒有貨?我說我的先借給你吧!然後你把那台壞的也拿給我,我一併處理好了,他說他跟其它朋友先購買,這台壞的再留給我處理,這樣一共我這裡光是那位朋友的就有三台故障熱風槍了。完了嗎?還沒完,下面這台還拆開躺在我的一張辦公桌下,這台是新品故障,已經躺在那裡至少兩年以上了。

我還有最後一台故障熱風槍在工作室裡,也是拆開的,不過不在這裡無法拍照片了,說真的我都不知道還組不組的回來?

所以我這裡有四台熱風槍故障機,再加上過幾天朋友還會拿過來一台,一共會有五台熱風槍故障機在我這裡,這五台都還不是大陸最便宜的,你還會想買的話就下手買吧!

印象中我把修好的熱風槍拿去痞酷網標酷幣送人就有好幾台了,那這幾台是不是也會修好拿來標酷幣送會員呢?這不知道,要看看朋友是不是要送給我再說。

楼主:
[工具] 你与电子高手之间,只差一套高性能高频焊台的距离

T12、936还有高频烙铁有什么区别? alloy soldering Tip
爬文做一下記錄

謝謝大家的建議
936似乎也沒那麼理想
TQ-95這種自己決定加熱強度的好像也不錯
我還是再想清楚點好了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是工作用的
只是有時候處理自己的電器兼學習
買太貴的好像其實也不常用

先買『goot TQ-95 +固品0.8mm焊錫』,先跟學姐詢價。

當初我什麼都沒有也是買這支,耐操、好用、好保養。

真的想用熱風槍,多存點錢買個氣泵式的。

(日後假設少用,想轉手也可以賣個好價錢)

网友C:
先比功率:203H 90W > T12 72W > 936 50W

再比價格:203H > T12 = 936

耗材配件普遍性:T12 = 936 > 203H

操作便利度與功能性:T12 > 936 > 203H

攜帶性 DC 供電:T12 O, 936 X, 203H X

這樣應該知道要買哪一台了吧!

TQ-95 不想列入評比,因為不能調溫、不容易換頭還有 CP 值太低。
我從單價三百多元的時代就有在用,現在丟在旁邊長蜘蛛網就有好幾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比功率:203H 90W > T12 72W > 936 50W

再比價格:203H > T12 = 936

公司有936也很好用,
只是我不習慣用他的尖頭,
所以都帶自己的K頭T12,
以DIY等級來說
其實陸貨T12就很好用了,
我手上有不耐用的迷你616(三組壞兩組)跟還不錯用七段顯示器的版本,
迷你616死掉的兩套用不超過十小時,
活著的那一套有一陣子天天用六小時以上,
連操了三個月,
那陣子支援焊PCB板上的太陽能板,
若要用T12最好加點錢直上七段顯示器帶休眠,
至於OLED那種就沒有必要了,

小弟主要都只是維修公司設備上的小零件,
換換橋式開關,
換換溫度計的探頭,
換換可變電阻,
至於熱風槍的話,
我也有跟風買了一台氣泵式的,
剛拿到手看到BGA就拆,
DIY玩家其實沒有那麼多BGA可以玩...
也沒那麼多BIOS可以刷,
一陣子後只能說拿來吹熱縮套很方便...
吹熱縮套再方便,
也沒有公司的工業用熱風槍方便...

网友D:
其實我也想買熱風槍很久了,聽說是要買獨立熱風槍的產品會比較耐用,請問 atrust 有決定要買哪款了嗎?
還是有其他前輩可以推薦一下單獨熱風槍的購買型號及大約價格,我也是偶而用一下而已,平常都是放在那邊好看的而已,偶而維修家電或電腦使用而已,不用太貴的型號(約 1000~3000 左右這樣買的到嗎?)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比功率:203H 90W > T12 72W > 936 50W

再比價格:203H > T12 = 936

最近才買了T12
真的好用
帶個機車電池
走到哪焊到哪
加熱也快
不過也看場合
在工作桌上我還是用跟wish大酷幣換來的936D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是工作用的
只是有時候處理自己的電器兼學習
買太貴的好像其實也不常用

我花了2800在台灣露天買的, 898A+ 調溫都是用按鍵式的,風速用旋鈕的,已經用了許多年了!!
我的經驗是 用不到一年 電烙鐵接觸不良,拆下來處理過後就一直使用到現在(我也是不常使用,維修自家家電,做作玩具...)熱風槍少用,偶而接觸不良,整體來說好用,但是你要有基本維修的功力!!
我的烙鐵頭很容易氧化,用磁鐵吸,還會吸住!! 一隻烙鐵頭差不多15元!!

网友:
熱風槍要買氣泵型比較耐用,可以多看油管影片一些專業維修師都是使用這種形式。
但如果要指定 110V 機種那就只有幾台沒什麼好選的,熱風槍瓦數大還是使用 220V 為佳,手柄線里面的電流量會比較小比較不會出問題。

熱風槍與調溫烙鐵二合一款都是搭配 936 形式,如想用 T12 或高頻 203H 都要分開買。
分開買的選擇多也比較實用,也能拆開分兩地使用,唯購置成本會較高一點。

建議先買調溫烙鐵例如 T12,因為是交換式電源重量輕空運運費省,也能在對岸只買溫控器與手柄,電源供應器台灣買能再省一些。
203H 是 EI 變壓器運費要多加上好幾百元,熱風槍與主機又更重建議走海運能夠省運費。
現在聰明的消費者都要買品質優良的產品又容易自己修的,要減少中間轉手價差與兩岸運費,以樓主的預算要買到是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才買了T12
真的好用
帶個機車電池

T12真的方便,
吃12~24V,
隨便拿個筆電變壓器都能用,
外出話小弟是帶六串18650電池盒,
用雙切開關調整直通或過降壓模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我也想買熱風槍很久了,聽說是要買獨立熱風槍的產品會比較耐用,請問 atrust 有決定要買哪款了嗎?
還是 ...

小弟是在淘寶買220V氣泵式,
速焊特860D,
帶數位溫度表,
記得含運差不多1200台幣出頭,
選220V是因為110V的發熱芯價格不大友善...
2017/05購入,
當時順了兩個備用發熱芯,
還沒換過.
溫度只能說參考用,
風量跟溫度要靠經驗配合,
所以有沒有數位顯示並沒有很重要,
這個玩玩可以,
真的做維修的可以參考前輩的維修文找比較穩定的設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花了2800在台灣露天買的, 898A+ 調溫都是用按鍵式的,風速用旋鈕的,已經用了許多年了!!
我的經驗是 用不 ...

烙鐡頭是鐡包銅吸鐡當然可以吸住

网友:
楼大,这要取决于您的使用。如果您偶尔用用的,这些便宜货真的挺适合。而且,这类廉价焊台内部结构基本差不多。如果坏了,自己还可以搞搞的,只要关键的MCU不坏。如果嫌内部用料不良,也可以自己预先打磨下,应该对使用寿命很有帮助。说实话,如果不是特别依赖工具干活的,比如只是爱好啥的,真心没必要花大价钱买好工具,浪费得很。当然,如果您是工具控,就当我没说。

网友:
看到不少人推T12,T12大多使用開關電源,所以需要多注意一下靜電問題唷!
免得愈修愈壞,不要只單看方便性。
個人覺得goot TQ-95就非常好用了,如果只是偶爾使用,
一個烙鐡頭如果好好保養應該可以撐個5年以上,
若有調溫需求就買個936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不是工作用的
只是有時候處理自己的電器兼學習
買太貴的好像其實也不常用

請問您的用途是拆還是焊

如果是拆,小弟用這種的,熟習後還滿好用的,價格也不貴

焊的話,因為不能調溫跟換吹口,要看個人使用狀況

楼主:
[其他DIY] 求大神关于白菜白光放静电的问题
有關T12使用開關電源可能會讓烙鐵頭帶靜電的問題
使用上似乎是用電池或電瓶供電會比較安全?
還是我多慮呢?
我能接電的地方幾乎都沒有3孔接地可用

熱風槍主要是用來處理一些貼片或多針腳元件
目前有遇到的比如像三腳貼片晶振、貼片電容這類
拆跟焊都需要
如果有熱風槍就比較好辦
之後也可以用來修手機
處理手機芯片的虛焊之類的
當然如果等到真的非用不可再買也是可以
但有時候手邊沒有的話
處理方向就不會朝那邊
也就少了練習的機會
才想說雙11趁機會買一台來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DIY] 求大神关于白菜白光放静电的问题
有關T12使用開關電源可能會讓烙鐵頭帶靜電的問題
使用上似乎是 ...

貼片電容用刀頭就搞定了,
SOP-8 刷BIOS,
用熱風槍可以搞定,
二刀流電鉻鐵也可以搞定,
也有土炮的方法如下,
不過樓主會問就是打算入手一台來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其他DIY] 求大神关于白菜白光放静电的问题
有關T12使用開關電源可能會讓烙鐵頭帶靜電的問題
使用上似乎是 ...

熱風槍是非接觸式的方式工作,所以只要溫控做好其實都差不多,
至於氣泵式或風扇式的差別在於氣泵式風壓大可使用特殊風嘴,
如果沒要加特殊風嘴使用起來也差異不大。

另外雙11期間真的別亂逛淘寶,我隨便逛逛就失了不少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熱風槍是非接觸式的方式工作,所以只要溫控做好其實都差不多,
至於氣泵式或風扇式的差別在於氣泵式風壓 ...

1111買東西要平常心,
都要拖很久才會收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1111買東西要平常心,
都要拖很久才會收到.

空運應該要半個月~海運...你就慢慢等吧~~
剛剛去淘寶逛一圈回來了~~先買先送回台灣~
有些賣家可以溝通~會先用雙11優惠價讓你結帳

网友I:
我在aliexpress上買JCD 8898,含運費大約1300左右。可選附一堆烙鐵頭和大大小小噴嘴的套組。 用TM-902C測過溫度,熱風槍的溫度還蠻穩定且準確的,烙鐵的溫度稍微會飄但還算好用。風槍功率也蠻夠的,拆拆中小型BGA也不是問題。但運送要等超過半個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aliexpress上買JCD 8898,含運費大約1300左右。可選附一堆烙鐵頭和大大小小噴嘴的套組。 用TM-902C測過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ZtQ2wniwc
用料如何我看不太懂
體積小倒是挺不錯

不過我突然想到其它插電的如936的焊台是不是也都用開關電源控制供電
為什麼只有T12被提到有靜電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ZtQ2wniwc
用料如何我看不太懂
體積小倒是挺不錯

我猜啦...
我猜的啦...
以我組迷你616 T12的經驗,
他的負極從烙鐵頭一路共地導通到616主板再連到開關電源的二次測,
一次測我就沒去量了,
網上有說用電池(電瓶)來推T12就不會有些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1ZtQ2wniwc
用料如何我看不太懂
體積小倒是挺不錯

只有 T12 是使用開關電源,其他的如 936, 203H 都是使用傳統變壓器不會漏電。
某些 T12 成品是 T12 賣家自己組裝或是 DIY 者組裝失誤才會造成漏電現象。

會漏電的主因是沒有 AC 插座上沒有接地,電荷無法排放烙鐵頭上有電壓。
其次是開關電源一次測的安規電容可能因品質或時間久而絕緣損壞造成漏電現象。
又 AC 插座上沒有接地安規電容的漏電就跑到烙鐵頭上了造成電人或損壞被焊物。

所以能接地就盡量接地,如無法接地者要檢查 T12 成品的焊頭外殼地端是否與 24V 負端還有 AC 電源地端相接。
烙鐵地端與 AC 地端如無接地可以不要連接,就不會因安規電容而漏電。
但此法還是無法消除靜電,要消除靜電只有接地一途不管是哪一種廠牌型號的都一樣。
還好台灣濕度高不易有靜電損壞,烙鐵頭沒接地多半也不會有事。

网友:
別買大陸貨,我有一台誼〇-968DB+二合一的,爛到有剩。
熱風槍只要插頭的水火線是反接的,溫控馬上失效,直接燒到槍口紅通通,送修賣家台X國際兩次了,回來一樣用個一兩次就壞。
打開機器一看,保險絲接在水線上,火線直接通到變壓器上,只要沒拔插頭,都是通電的狀態。

我就放給它爛了,等用到再說。

楼主:
原本考慮很久
想說400多那組熱風槍不貴且我目前是沒熱風槍
烙鐵再慢慢研究要t12還是高頻
但昨天優惠時間有點趕
加上400多那組熱風槍好像有關鍵字被擋一直付不了款
把心小小一橫改買第一組二合一
等東西拿到再分享

楼主(2021-12-08):
還沒收到
先留言一下避免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