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技嘉 Gigabyte GTX 1080 8G 不認卡

楼主(2021-10-29):
大家好,新人首發
板規已閱,如有誤觸的部分還請指出
感謝各位不吝分享

手邊有一張技嘉 GTX 1080

狀況為某次開機突然不認卡
先前有強制斷電的紀錄,不確定是否有關

以下是個人檢測部分

開機完全沒認到卡,系統自動用內顯開啟
進系統之後,裝置管理員與GPU-Z也沒認到卡

之後開始測量電壓,結果如下圖

手模核心、顯存均有發熱

看起來是一切正常?  (不太確定,還請指教

顯存供電、核心供電看起來都是沒有短路的狀態

下一步我能想到的就是刷BIOS了,要去買夾子了嗎

以上,希望大家提供任何意見與建議

网友:
查核心供電跟PCI-E偶合電容

量一下那個5V電感的對地阻值,感覺很奇怪

楼主:
感謝,拿一下放大鏡看電容有沒有怪怪

先附上二極管檔位阻值

楼主:
PCI-E 耦合電容是指這些嗎

整排每一顆都量了都是283~290

网友A:
兩個電感1.3v是FBVDD 記憶體供電

可安裝驅動嗎??安裝驅動失敗藍底白字重啟一般是記憶體,gpu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個電感1.3v是FBVDD 記憶體供電    1個1.3v是1V8_AON這怪怪的
2080TI的時序>>>1V8_AON ...

想說連卡都沒認到就沒嘗試裝了
現在來裝裝看
恩..我好像不會其他安裝方法

大大對不起我寫錯了
是1.8沒錯

權限一小時只能發3篇文,晚點會進入啞巴模式

謝謝各位大大耐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說連卡都沒認到就沒嘗試裝了
現在來裝裝看

單1電感1.8V =  1V8_AON 對的

兩個電感1.3v是FBVDD 記憶體供電

楼主:
參考B站維修紀錄
750Ti供電正常不認卡,錯誤代碼31,刷BIOS正常

我跑去買了CH341A與夾子,刷上新bios

故障依舊
還須努力.....

网友A:
BOIS -  3,  7,  8腳  1V8_AON供電

Y1晶振 1,3 是否有壓差或用示波器看27MHZ波形是否正常, 或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IS -  3,  7,  8腳  1V8_AON供電

Y1晶振 1,3 是否有壓差或用示波器看27MHZ波形是否正常, 或換看看

感謝大大回答
專有名詞有點多,測量前我要先確認一下

1.確認通電狀態bios的3、7、8腳,有沒有達到工作條件

2.確認Y1晶振波型或電壓差,我沒有示波器,可能只能量壓差

3.1.8V AON供電,這個我不太確定是什麼...
是右下1.8v左邊的MOSFET嗎,還是最角落的控制晶片

之前看過的案例,供電正常卻完全沒感覺到卡的狀況
都是PCIE的電容損壞或金手指供電有問題
目前已測量了電容部分都有阻值
不知道還能用什麼測量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答
專有名詞有點多,測量前我要先確認一下

1V8_AON請參考GALAX GTX1080Ti顯卡圖紙 by q7979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答
專有名詞有點多,測量前我要先確認一下

就第一張圖  晶振對的  bois看一下型號卻定 3、7、8腳要有1.8v電壓      1脚、5脚、6脚是否有讀取電壓

楼主:
感謝peter180大哥 附的點位圖連結
一定找時間好好研究

q7979大哥說的腳位壓
通電狀態測量結果如下

都是量對地的
晶振也是量對地嗎?還是紅黑錶筆接不同腳

bios晶片是IS25WQ040
腳位測量電壓:
1腳有0.2v
3腳有1.8v
5、6腳有3.3v
7、8腳為0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peter180大哥 附的點位圖連結
一定找時間好好研究

晶振兩腳壓差是量電壓

网友B:
題外話,這顆應該有帶程序吧~點了一個綠點,不知道什麼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兩腳壓差是量電壓

電壓量起來是這樣

量的是比較靠近金手指的兩隻腳

另外兩隻一樣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壓量起來是這樣

量的是比較靠近金手指的兩隻腳

沒壓差換晶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題外話,這顆應該有帶程序吧~點了一個綠點,不知道什麼功能

RGB Fusion 燈光閃爍功能

网友B:
剛剛在找相關資料,沒想到技嘉的 RTX3090 的點位、電路圖都有了,傻眼

楼主:
對不起,本來想貼一下bios腳位

剛剛寫的12345678順序錯了

結果付了兩張圖片 現在刪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剛在找相關資料,沒想到技嘉的 RTX3090 的點位、電路圖都有了,傻眼  ...

連七彩虹RTX3080都找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壓差換晶振看看

被圖片上傳問題弄到了忘記回復

手邊是有熱焊工具,但沒有使用經驗

也因為怕用下去沒成功,變二修卡送外面要加錢

先拿料材練練手之類的,或是考慮買個示波器量過再說

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