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 自制高頻加熱器~ 報廢電子零件重新利用~

楼主(2021-10-30):
一台簡易的高頻加熱器,跟電磁爐原理很像.可以加熱金屬
國外很多人會拿這個來做工具的熱處理
所有零件全來自報廢power拆下的零件

网友A:
接下來就是重力錘→溫控攪拌淬火槽→砂輪機→武士刀

网友B:
想學看不懂?   有的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學看不懂?   有的抄嗎?

這是原始電路圖,但我只用了後面一半的部份,前面全都省略沒用
二極體沒裝也沒差,電容跟功率管也是拿拆下來的舊品湊,有什麼就用什麼.
電源拿12v機車電池即可...
主要零件是功率管二支,任何型號都可,只要能耐50A以上的即可.
10k跟10歐電阻各二支,然後再剪2mm單芯銅線來接即可.
電容那一排湊起來是 4.39uf
想再增大工作頻率, 只需把10歐電阻再往下減少即可.

网友:
ZVS(零電壓開關)双晶自激震盪電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下來就是重力錘→溫控攪拌淬火槽→砂輪機→武士刀

還要EPOXY粘手把,
五天做出一把刀,
再請狗哥試刀,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