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ON V6吸塵器 電池SV07更換VTC6

楼主(2021-10-30):
先說結論:
1.電池移除和安裝還是有危險性,要是不小心短路很嚇人。
2.拆裝工時久,不如直接買一顆電池總成

電池型號

已經完全放到沒電,拆開後六顆各自也都是0V

電池外殼靠卡榫連接很緊密,要同時把一些卡榫固定住,同時拔出
可以一次拔左邊一次拔右邊

內部共六顆SONY VTC4電池

每個電池正/極有4個點焊點,所以要拆掉很耗時

當你全部拆完,一一卸下彈匣子彈,會發現有兩顆拆不下
原來這兩顆內部外皮還有上膠=.=

裝上新買的SONY VTC6共6顆

裝上彈匣比較好站立焊接,焊接前都點錫油助焊

高溫一定影響電池壽命,幾乎是一焊好馬上濕紙巾就蓋上去

六顆共22.3V

有顆微動按下後,紅燈會閃15下,然後閃綠燈一下,有燈的時候才有輸出電壓
綠燈熄滅後,就不輸出電壓

謝謝收看~

网友:
保護板沒解鎖?

楼主:
看不太懂,怎麼知道有解鎖沒解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懂,怎麼知道有解鎖沒解鎖?

解鎖後應該是會亮藍燈.沒解鎖保護板是鎖住的狀態會閃紅燈有電壓但沒有辦法輸出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鎖後應該是會亮藍燈.沒解鎖保護板是鎖住的狀態會閃紅燈有電壓但沒有辦法輸出電流

哇...那就尷尬了,那大費周章換電池
最後沒解鎖也是不能用的狀態
果然不是單純換掉電池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那就尷尬了,那大費周章換電池
最後沒解鎖也是不能用的狀態
果然不是單純換掉電池就可以~ ...

筆電就是個例子,筆電的電池故障很多不是電池的問題,都是保護板鎖住,所以換了電池也沒有用。
不過,只要有商機的東西,大陸應該都弄的到,手機的電池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筆電就是個例子,筆電的電池故障很多不是電池的問題,都是保護板鎖住,所以換了電池也沒有用。
不過,只 ...

對岸還真的有賣這些總成
不過看起來跟原廠的電路板做工還是有差距
但是往好處想,可以pass最麻煩的拆解,時間將大幅縮短

直接買來電池裝進去,點焊點一點就可以自己DIY一顆DYSON電池了

网友:
我也有相同的問題
還好有維修教學
希望是電池問題
謝謝分享 教導讓我收獲很多  感謝

网友C:
這小弟拆了兩顆,
都是亮紅燈不給充,
拆中間有膠那兩顆最花時間,
皮一定破,
我拆兩次都有放煙火,
不過拆下來每顆都3.7V,
所以是被原廠陰了,
這原廠好像報六千一組,
網路上副廠兩千初,
副廠買一買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小弟拆了兩顆,
都是亮紅燈不給充,
拆中間有膠那兩顆最花時間,

這樣至少電池還可以留用,動力電池VTC4 還不錯的~
我跟人家要了兩組電池來拆看看
拆了一組,另外一組就沒動力去動了~~
感覺真的買一組比較快,只是網路價差很多
不曉得裡面是否真的放品質好的電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哇...那就尷尬了,那大費周章換電池
最後沒解鎖也是不能用的狀態
果然不是單純換掉電池就可以~ ...

請問你換完電池, 沒實際上機使用嗎?

Dyson電池, 保護板和電池脫離後,
保護板會鎖定,

換上新電池芯後, 必須插一下充電器,
電池才會解鎖, 然後就能正常使用,
我幫同事修過好幾組電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換完電池, 沒實際上機使用嗎?

Dyson電池, 保護板和電池脫離後,

沒有耶 因為我沒有這台吸塵器
只是好奇跟朋友要了兩個不要的電池來拆解研究看看

所以您的意思是
拆除舊有電池,裝上新的VTC6,插上充電器後,就可以正常使用嗎?
我原本以為是保護板只要斷掉換過電池就會永久鎖定,所以無法用自己安裝的電池搭配原廠電路板使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耶 因為我沒有這台吸塵器
只是好奇跟朋友要了兩個不要的電池來拆解研究看看

確定是保護嗎? 你充電器是原廠的嗎?
它的電池模組有輸入電流限制,超過1A不給你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耶 因為我沒有這台吸塵器
只是好奇跟朋友要了兩個不要的電池來拆解研究看看

拆除舊有電池,裝上新的VTC6,插上充電器後,就可以正常使用嗎?

Ans: 正確, 插上原廠充電器充一下電後,保護板就會解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