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撼訊 Powercolor RED DEVIL RX 570 4GB GDDR5 (AXRX 570 4GBD5-3DH/OC)維修實例

楼主(2021-10-31):
Powercolor RED DEVIL RX 570 4GB GDDR5
型號: AXRX 570 4GBD5-3DH/OC
1.直接測輸入電壓阻值無異常,拆散熱片上機測試,按時序量測電壓是否出現?

2.時序: 12V、3.3V -> 5V -> 1.8V -> 0.9V -> VDDC、MVDD -> VDDCI。

3. 0.9V沒出來,確認PWM IC工作條件是否滿足?
4.VCC=5V、VIN=3.3V、EN=3.3V、PG=0V,明顯該IC故障。

5.找出技嘉翻車料板拆過來。

6.上電測試,螢幕顯示成功。
7.上電跑heaven燒機程式、Furmark過測。

8.完修,感謝各位先進觀看,還請不吝指教,感謝。{n_109:}

9.附上該卡的VBIOS: powercolor_rx570_tripleFan_Dual_VBIOS.zip (215.25 KB, 下載次數: 1)

10.各區供電零件表

VDDC(紅區)
  PWM IC: IR3567B
  Driver: IR3537
  Hi-side: 4C10N
  Lo-side: 4C05N

MVDD(紫區)
  PWM IC: GS7256
  Hi-side: 4C10N
  Lo-side: 4C05N

VDDCI(黃區)
  PWM IC: GS7256
  Hi-side: 4C10N
  Lo-side: 4C05N

0.9V(螢光綠區)
PWM IC: GS9238

1.8V(草綠區)
  PWM IC: GS7103

网友:
{n_116:}{n_116:}{n_116:}

网友A:
恭喜完修

還好不是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還好不是大問題

真的好加在!

有背板保護差很多,相對不需要煩惱缺件、撞件問題; 加上不是二修板,維修起來容易多了。